[维修求助]
手机摔了下。不开机了。

楼主(2016-01-18):
朋友拿了台Iphone6 摔了下开机不显示了 拆开看没明显的痕迹。插U口连接电脑能显示出设备。没修过
手机
这样的问题有没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以测量下。求大神指点指点。把另外台拆出来都兑换过。确定是主板问题。
手机

网友:
检测显示背光电路吧,如果是开机不显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