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晶振触发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6-01-18):
一般点晶振触发不是晶振坏,就是南桥换,换了就OK!但我不明白的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用镊子点一下晶振就会触发,难道点晶振能强制工作???,哪位大神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小弟我,,,,

网友A:
一是晶振脚断线,二是晶振老化要换,三是南桥坏,四是RTC供电低。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是晶振或本身旁边相连谐振电容不良引起。

网友:
原来没起振,点一下有压差就起振了,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按照二楼徐总的思路来修就可以了 RTC电压低的相对多点

网友C:
那天修一G31主板,CMOS跳帽跳错了,点晶振也可以确发,只是不跑码,让我郁闷了好久,因为 是刚换的南桥,以为换的也是坏的呢

网友D:
不管是那一种损坏,点下晶振就触发,如果用手或镊子点是因为人体静电,给到晶振一个电压,晶振电路工作。

网友E:
有款华硕的板子  就是摸晶振就亮机   以经是通病了   晶振不良了   点一下或者摸一下  它又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那一种损坏,点下晶振就触发,如果用手或镊子点是因为人体静电,给到晶振一个电压,晶振电路工作。

有时候用表笔测量也有带电流感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是晶振脚断线,二是晶振老化要换,三是南桥坏,四是RTC供电低。

这个问题我会修,我问的是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是晶振或本身旁边相连谐振电容不良引起。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不明白为啥碰下晶振就会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天修一G31主板,CMOS跳帽跳错了,点晶振也可以确发,只是不跑码,让我郁闷了好久,因为 是刚换的南桥,以 ...

修板要仔细啊!不然就走冤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款华硕的板子  就是摸晶振就亮机   以经是通病了   晶振不良了   点一下或者摸一下  它又正常了

恩,这是为什么呢?点它就能上电,镊子有不带电,为啥碰它就会上电??、

网友:
诸位看清楚问题啊!先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用表笔测量也有带电流感应的。

那是因为万用表本身就有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万用表本身就有电。

单个的表笔也有电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单个的表笔也有电 ??

理论上应该是有的。

网友:
一般先换晶振和协振电容,再换南桥,还有跳帽跳错或者缺跳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应该是有的。

那如果我拿个起子,带绝缘层的那种去碰它,那就不会触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如果我拿个起子,带绝缘层的那种去碰它,那就不会触发吗?

不产生静电的应该不会,没试过,你可以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会修,我问的是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

收音机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会修,我问的是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

类似收音机的选频回路
不是静电问题
就如什么 就如最早检修功放什么的
爱用金属部分接触前级
效果是一样的
等于给注入了信号
然后 晶体振荡回路虽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不能自我完成 但感应信号属于比较频率点广泛的类型
就类似收音机选频回路开始振荡
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当年 电磁场原理和高频电子电路还忘记完的话

网友:
晶体其实可以等效一个大电感
属于电感三点式
振荡电路和正常的比如放大电路有区别的
放大电路一般都要引入负反馈获得稳定
而振荡电路是正反馈
差不多可以这样比喻
震荡电路就如 荡秋千 如果只一个人 他边跑边荡
但如果自己荡不起来
你感应的各种频率点的信号 就如第二个人推了一下  至于频率问题 就是谐振问题  也就是我说的收音机选频回路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产生静电的应该不会,没试过,你可以去试下

下回碰到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会修,我问的是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

收音机我更不懂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回碰到了试试!

嗯,有结果了分享一下

网友:
说明 晶振 不好起振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哦

网友:
这个就跟RTC电路有关系

网友:
rtc谁都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