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18):
一部DELL N4030笔记本,2010年购机,最近win7系统下蓝屏,装XP后曾一度启动几秒自动关机,后进入启动界面花屏, ,使U盘装win7纯净系统可以,但装驱动就不行了启动后进不了桌面,BIOS和安全模式下外接显示器无反应, 请各位高手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存 显卡 这样吧

网友A:
打原装 的驱动呢?装系统的时候先装系统后打驱动

网友:
主板问题 换主板 再不行就换屏 或者屏线 一定能完美解决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显卡的问题,去维修。

网友B:
装系统时不装驱动试一下看花屏不,还花查下屏线,再不行加焊显卡显存,还不行,加焊北桥。有简单到复杂。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感觉显卡的机率大

网友:
开机花屏肯定就是硬件问题 显卡可能性最大 进系统才花屏有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感觉显卡问题多点,我瞎猜的,说错勿怪

网友:
还有显存.电容电压不要忘记了.

网友C:
    又一客户在论坛逛

网友:
显卡问题  送维修店换显卡吧 楼主

网友:
先易后难,内存,屏,屏线,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一客户在论坛逛

这些人。理都懒得理他。。他以为芯片级维修很简单。技术部值钱。根本不知道别人后面付出了多少才学会的。有些客户自己上网查了通病让我换某一个电容电阻什么的。说给我是十块钱。直接让他滚蛋。说出来那种。神经病。

网友:
应该就是客户自己来咨询了。不过就告诉他显卡坏了他也修不了。

网友:
进pe正常不?这估计是显卡有问题,具体要测过才知道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内存,屏,屏线也有可能自己逐步排除。

网友:
换电脑吧。。。

网友:
这肯定显卡问题  还有楼主你是电脑店的还是直接客户要是客户的话 你去找别人修 我劝你最少也要200块给别人修 别人也是靠这个吃饭的  你别上来就几十块 几十块人家直接叫你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原装 的驱动呢?装系统的时候先装系统后打驱动

装纯净WIN7系统 就没问题,但装驱动后就不行,进不了桌面,屏是亮的,内容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系统时不装驱动试一下看花屏不,还花查下屏线,再不行加焊显卡显存,还不行,加焊北桥。有简单到复杂。

win7装纯净版系统无问题,一装驱动就不行,进不了桌面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告诉你一个百试百灵的方法不传之秘哦:我们这些芯片级维修的都是这么干的,第一步:把微波炉门打开。2:笔记本合上,放到微波炉里面 3:把挡位调到中火,时间调到20分钟,4:等时间到了,就可以了。这些维修的都是这么修的,不用谢我,请叫我雷锋。同意上述的请,顶起顶起~~~~~~~~~~~~~~

网友:
显卡,屏线都有可能,楼主可以买屏线试试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一看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人家要的是软解决方法

网友:
显卡修得挺多的,大致的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人。理都懒得理他。。他以为芯片级维修很简单。技术部值钱。根本不知道别人后面付出了多少才学会的。 ...

说得真好,顶一个,遇到过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人。理都懒得理他。。他以为芯片级维修很简单。技术部值钱。根本不知道别人后面付出了多少才学会的。 ...

以后在碰到这样的顾客,告诉他那凉快那待着去!

网友:
先换显卡看看在说

网友:
个人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原始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人。理都懒得理他。。他以为芯片级维修很简单。技术部值钱。根本不知道别人后面付出了多少才学会的。 ...

我也遇到好多这样的客户,。

网友:
这个机器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都是显卡出问题掉电,花屏,点不亮

网友:
看着像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