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1-18):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IBM X201的本,同行介绍来的,接手插上电流表无任何反应,反应第一问题应该是无待机或者隔离保护不过,X201通病大家都知道,所以肯定是隔离保护出故障。于是迅速拆机,板拆出之后,首先把触摸下面贴纸撕开,意料之中,电容腐蚀,本以为捡到了,立马提起风枪拆下,从料板上拆了换上,插电,然并卵。看来只能跟着电路慢慢来了,翻开图纸找到Q48,S级20V,D级0.6V,明显不对,再测G级也是20V,这里不正常,G级必须为低电平,G级受控于DISCHARGE和-PWRSHUTDOWN,测量DISCHARGE为低电平正常,再测PWRSHUTDOWN也为低不正常,正常应为3.3V高电平,而PWRSHUTDOWN由U39 TB62514FG发出,测59ping VREGIN20并没有主供电20V进来,看来问题应该就是这块了,搜索VREGIN20由DOCK_PWR20_F经过保险F9而来,于是整个板找这个保险,找了2分钟没找到,太小了不好找,也不能不找啊,只能继续死盯这板找了,终于在PCI扩展槽附近找到了F9,万用表蜂鸣档测量不通,保险坏,打对地阻止不短,从料板找个保险换上,通电,故障解决,此机并不像通病一样,电容腐蚀,和升压二极管换,TB62514也没有坏而是一个小小的保险导致的不过隔离保护,问题也算简单,细心就好。

网友A:
楼主 TB62514FG  这个是保护隔离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TB62514FG  这个是保护隔离芯片么

不是   但是跟隔离保护有关系

网友B:
楼主厉害,还要电脑维修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还要电脑维修工吗

我也是帮别人打工的呢

网友:
有点位图 可以帮到您

网友:
小保险  大问题

网友C:
细心都会有回报 前天修了一个1278 断电  发现是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心都会有回报 前天修了一个1278 断电  发现是电阻坏了

细心确实很重要   还有细节    苹果修的少

网友:
还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
小保险大价钱

网友:
IBM 机子很多保险管小保险大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