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B75R/MH_SG 11068-1 风扇转一会就停

楼主(2016-01-18):
DELL MIB75R/MH_SG 11068-1 触发后,马上就掉电,但自动又加电,反反复复,,,去掉内存后会有两声报警,,找了一个BIOS刷上后,这回不掉电了,风扇也可以常转了,但不亮机,也不报警,但去了内存还是两声音报警,,,因板子没有PCI插口,所以无法看代码

网友:
我再试试这个BIOS,看看是什么结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4895-1-1.html

网友:
什么结果了

网友:
后来刷BIOS好了

网友:
这是修好后亮机的图,,。。

网友:
感谢楼主的额资料 ,今天 我也遇到一块 一样的额故障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报警5声,刷BIOS还是没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报警5声,刷BIOS还是没好

我的是不报警,只是去了内存才报两声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不报警,只是去了内存才报两声

我的去内存也会报2声警。刷了还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去内存也会报2声警。刷了还是报警

找到问题了NCP5901b损坏换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