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不显维修(小白第一次用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6-01-18):
联想S405触发不显,电流到0.7A左右吧就掉电。 测各电感阻值,感觉都正常。其中,PL602电感测量也有6欧左右,不知道各位觉得这阻值正不正常。我感觉是正常吧。

但是,通电瞬测量各大电感供电都出了,就是这个电感无电压。OK,我也学学大神,用示波器打打场管控制极的波型有没有。
结果,可以看到上管的波形有个上升后马上就掉下来了。(由于当时忘记拍照了,只能讲述下) 好,既然有脉冲波形过来,那是不是说明前面的芯片条件都满足了呢?我个人想应该是满足了,所以想想,直接把两个场管拆下来换掉。再通电,OK,电压出来了。接屏,完美亮机了。
总结:下管不良

第一次用示波器来试着修本,还需要多多练习。我只想说,示波器维修强大。争取吃透示波器。

网友:
能把图片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分析不错,上管G有瞬间波波,就是保护了,

网友:
也有的的管 用久了 可能有虚焊 重新焊接一下 也有可能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问一下  你量的是那个地方  待机那里吗

网友:
有识别器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
会用示波器真好。

网友:
   示波器  怎么学啊
现在真心不会 修电脑了

网友:
以前学过一点,好久不用忘得一干二净

网友:
          没示波器,用万用表能量吗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买了5年就开过2次机  不懂得看

网友:
示波器很好用,  但是用熟练不容易啊

网友:
过完年后,也去买个示波器来玩玩

网友:
想学示波器 可以先买个二手的不啊

网友:
我也有个波波 平常用的也不是很多 基本维修的都没什什么大问题 现在很多都刷bios

网友:
修的不错,判断准确!

网友:
吃透示波器 要好久啊! 这个难啊~!

网友:
有波波可以打就是好

网友:
1.2v 6欧姆,去显卡的也还算正常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个人修机很多年了,很少见过因为MOS不良,不出电压的

网友:
我门维修的只用了示波器功能的十分之一

网友(2016-02-17):
OK大神学学

网友:
用示波器判断问题准确

网友:
也要入手一台示波器 到处看帖子

网友:
还是用波波好,我修这么久都还没用过BB

网友:
能用示波器修,厉害

网友:
示波器的道道很多

网友:
谁都有第一次的 恭喜楼主了

网友:
示波器,测量看着很直观,我也常用。

网友:
波波很强大,学习了,加分支持!

网友:
得先需要刷个BIOS

网友:
我也该好好学习示波器了。

网友:
点不了加分啊,加油,帮你顶个帖。

网友:
这边有一台机器是待机出来立马掉 明天换pwm管子试下

网友:
我家的示波器都放在旁边休息了好久了。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够强大

网友:
不错啊,示波器就是这么吊

网友:
分析波形也很重要吧

网友:
感谢分享,我都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学习了,我仿佛看到强哥哥给你加10分了,但是我只能给你2分

网友:
两分也加不了,时间太久了

网友:
不错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不确定准 会返修的

网友:
我到现在还不会用数字示波器啊,店里只有模拟示波器,

网友:
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弄了一下.一开始就产生了疑问

网友:
是啊 我也在学习用示波器

网友:
请问一下,示波器的那个m50.0us的大小怎么调,这个我没找到

网友: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来学习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 基本上可以代替万用表了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6-03-18):
示波器是好,可惜不会用

网友:
示波器维修确实强大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
只要会用示波器那么修板子就轻松多了

网友:
小白就这么厉害,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示波器真心强大,给力的。有时候判断不出问题所在 一看波形一目了然。不错

网友:
表示还不会用

网友:
表示 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从来没用过示波器,学习了

网友:
一直想学习就是没有人教

网友:
好,我也去买一台 试试看

网友:
路过学习,分析的不错,如果将波形补齐就更完美了,下管不良没有见到证据

网友:
修得不错,小白就这么厉害

网友:
还是得示波器

网友:
你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我买了个老示波器,感觉没什么用,我连锯齿波都没看到过,放在G极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网友:
不会是对地短路吧

网友:
虽然没看到楼主的波形,但楼主修得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有些MOS管测是测不出问题的

网友:
示波器才是杀板神器

网友:
示波器的图片发上来看看是什么波形啊?

网友:
学会示波器,笔记本主板电源部分的维修率能达到95%以上

网友:
有示波器修板,那就是信号级维修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多谢分享

网友:
换好了2管子 没测下电感阻值多少啊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会不会是后面的电容问题 你拆管子热到电容了,相对而言,电容比管子坏得多,

网友:
G级有波形说明芯片是工作了

网友(2016-04-17):
下管不良,你换了后阻值变大了些没

网友:
你换了下管阻值变大了没

网友:
多谢楼主精细的讲解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啊,真心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