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主板 走码00

楼主(2016-01-18):
     经查南桥复位电压低0.5V,当用表笔测时,看到复位灯闪,以为接触不良,加焊南桥82801,走码,但装到机箱后,再次不行了,再拿出取下植珠好
     但进入系统USB不好用,所有USB端口都一样,能检测到USB插入,且能安装驱动,但就不能用,比如U盘能打开,但容量为0,里面本来有文件,但没有了,鼠标在插上一时,能动几下,很快不动,重启也没有用,难道桥坏了吗,但想到可能焊接时温度打低了。再上BGA,温度打到230度,有铅的。再进系统,U盘和鼠标都能用了。

     其实不止一次这样了,上次修过一个笔记本,也是82801,温度只开到220,结果掉电,加到225度,稍好,再加到230度好,后来还返修了才好
     失败总结;
     1、原来是无铅的,现在是有铅的,温度要打到230,原来是有铅的,温度到220度够了
     2、82801芯片表表要处理好氧化的点,板子的焊盘也容易氧化。
     以上是自己的经验,有经验的朋友请出示一下自己的经验,这个芯片虽然搞维修的都做得多,但我们经常忽视常见的事情,讨论一下,可能让很多人益,然后改进自己的温度曲线,今天发贴的第二段内容有意思,有时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楼主说得好,往往一些小细节决定结果

网友A:
BGA的曲线 也要随着温度的变化 而调整   也不是固定一个就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的曲线 也要随着温度的变化 而调整   也不是固定一个就行的

是的,冬天可能要高点

网友B:
楼主说的太好了,请问走马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太好了,请问走马是什么意思~~~

自检的时候,系统为了检测硬件BIOS输出的代码

网友:
也学习的。南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