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20不开机

楼主(2016-01-18):
手上有个E520的板子,接电源有待机电压,但电流是0.6,EC换了没反应,有见过的大神求指点

网友A:
待机0.6偏高了,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6偏高了,待机电压正常吗?

待机电压正常,没短路,

网友:
待机0.6是很高了。肯定有发烫的地方,确认下。

网友:
待机状况下,不该出的电压提前出来了,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请区分待机 和自加电   如果待机0.6应该是不正常   如果是插上适配器自加电0.6  那问题就不好修了  你描述的太简单了

网友:
是我没看懂,还是你们没看懂,待机正常?不跑码0.6?

网友:
0.6A电压都全部出来了吧,查电压吧。还是0.06A呢?还有看看有没有地方发烫

网友:
待机0,6那肯定是短路啦

网友:
他说的意思是加电到0.6吧,看一看cpu供电有没有。

网友:
待机0.6、这么高。肯定有地方短路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