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开机反复自动重启,非822引起的

楼主(2016-01-18):
华硕P7H55M,故障开机反复自动重启,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直重复.因为经常修到,直接换了PRN100,就是论坛所说的822,换后发现故障一样,测了下电压还是上不来,直接把PQ125拆了上电,更换后亮机.测量上电已经出来,原因可能是mos管有微漏电.所以有些虽故障一样,但不一定是822引起的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高呀

网友:
請問PQ125是什麼元件?

网友:
mos管有微漏电也会导致开机反复自动重启,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直重复,楼主真是明擦秋毫。

网友:
822只是多数情况不代表全部……

网友:
反复重启应该都是供电出问题吧,

网友:
822排阻坏的几率多少%,MOS管子坏的几率,ASUS华硕品牌的台机主板可以对比

网友:
我就碰到华硕的板子   没几个是822的问题  就修过一个

网友:
发现大家修ASUS的板子现在不管什么问题都喜欢干822了

网友:
PQ125一拆变成  通电就有ICH PG了   不用电源管理芯片产生VRMPG再转换成ICH PG   简单粗暴    不管华硕喜不喜欢
我们都喜欢   呵呵

网友:
又是822。。。。ASUS822果断是帮我们维修的找生意了

网友:
机反复自动重启,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直重复 822 是主要 其次才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