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看图能力?

楼主(2016-01-18):
听过主板6大供电模块,是哪6个?请详细说说。 要怎么练习才能提升看图能力(一拿到图纸就能分析哪些元件损坏会引起什么故障),请高手指导方法

网友:
去跟个师傅学段时间,最好能实践。

网友:
这个是要基础知识的

网友:
没有师傅带。想自学基本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是不寝不食那种。

网友A:
去迅维学习下,外面的师傅会修不会看图纸,会看图纸讲不出个为什么。去迅维都可以解决这些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迅维学习下,外面的师傅会修不会看图纸,会看图纸讲不出个为什么。去迅维都可以解决这些疑惑

平时都没有时间,看了看视频有点基础。找了个一套N4030的主板,对着图纸慢慢看。就是觉得看图慢些

网友:
去基地实践段时间

网友:
建议去基地学习啊。。这样基础比较扎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