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小白————戴尔M5010有显示无背光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18):
拆机发现二修,上家干过显卡
版号:09913-1

刚开始没仔细看,以为没显示,后来隐约一看,能看到DELLLOGO,有显示无背光,确定故障就开撸,查屏接口工作条件:GFX_PWR_SRC供电19V正常,+LCDVDD供电3.3V正常

测量到第8LCDBRIGHTNESS时发现异常,电压只有0.1V偏低

找到了故障点就好办,直接从+LCDVDD飞线到LCDBRIGHTNESS

通电触发,机器显示正常,背光正常点亮

送小白篇  直入故障主题  解决方法   亮机图   无任何默默迹迹的废话连篇
简单故障  简单发  复杂故障复杂发 各有不同 大神就别看了 谢谢

网友A:
开机白一下在显示 我觉得 没找到根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白一下在显示 我觉得 没找到根源

  你从哪里看到的 我写了开机白一下在显示的

网友C:
楼主没有再查查为什么呢里电压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再查查为什么呢里电压不对吗

维修时间就是金钱  查出具体故障在哪里 最后的结果 也是为了点亮背光  直接飞线也点亮背光  无任何影响   还是不要舍近求远了吧   你说呢

网友D:
上家干过显卡,暗屏上家就不会修了?捡钱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干过显卡,暗屏上家就不会修了?捡钱了你

而且还是在上家门口捡的

网友:
简单 的好啊

网友:
就知道你喜欢简单 的

网友:
没说什么原因!

网友:
真是捡到了  厉害 哈哈

网友E:
楼主说的 那个0.14是 亮度电压吗起  所以你直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 那个0.14是 亮度电压吗起  所以你直接短接

是的  亮度调节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电压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F:
ying  gai  wang xia zai cha

wang xia cha lang fei shi ji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白一下在显示 我觉得 没找到根源

只是亮度调节电压为低,从+LCDVDD飞线到LCD_BRIGHTNESS。

网友:
小白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应该要先打8脚阻值阻值正常再偷懒嘿嘿,

网友G:
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吧,是不是你上家做显卡导致断线呢?有没有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吧,是不是你上家做显卡导致断线呢?有没有查一下

那没查    整亮就行了  管那么多干嘛呢  还有别的活等着干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有的就比较喜欢追根究底,有的就喜欢点到即止,做生意和维修有点点区别。

如果是做生意跟维修合在一起  那就要快准狠了    整完收钱 才是重要的

网友I:
LCDBRIGHTNESS请问这个信号翻译中文叫什么

网友J:
真好 这么简单的问题 安逸

网友:
直接飞线还能调亮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白一下在显示 我觉得 没找到根源

应该不会,时序差不多,要是接在+3VS的话,可能会先白一下,你们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从哪里看到的 我写了开机白一下在显示的

应该不会,时序差不多,要是接在+3VS的话,可能会先白一下,你们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到高潮就结束了,句容的这个帖子忒有点简单了

嗯,严重赞同,两分钟完事了

网友:
帖子编辑写的不错,很详细,加分

网友L:
最快捷的修好才是王道如果真的要查到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号可能要花3到5倍的时间才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干过显卡,暗屏上家就不会修了?捡钱了你

上家可能没注意看吧,让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M:
你不把亮度调节 那边断掉吗? 这样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吧,是不是你上家做显卡导致断线呢?有没有查一下

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小心被扣分。

网友N:
学习了,多看看帖子还是好

网友O:
直接开启和亮度连起来行了

网友P:
为什么呢里电压不对吗

网友Q:
我也觉得,简单,能解决问题就好,做生意最重要收到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也觉得,简单,能解决问题就好,做生意最重要收到钱就行了。

是的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呢里电压不对吗

肯定不对啦 要3.3才行呐

网友:
引用 网友I:
LCDBRIGHTNESS请问这个信号翻译中文叫什么

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好 这么简单的问题 安逸

安逸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快捷的修好才是王道如果真的要查到为什么没有这个信号可能要花3到5倍的时间才能查到.....

就是  就是   没必要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不把亮度调节 那边断掉吗? 这样没事吗?

没事 估计就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多看看帖子还是好

恩  多看看贴子

网友R:
只是没有亮度LCD_BRIGHTNESS调节电压!上家做显卡导致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直接开启和亮度连起来行了

怎么样都行  你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只是没有亮度LCD_BRIGHTNESS调节电压!上家做显卡导致断线了吧?

有可能吧  谁知道呢

网友:
有方向什么都快

网友S:
这款机就是要换显卡跟北桥才稳定m

网友T:
我喜看句容诚信电脑发的贴子。

网友:
这句话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款机就是要换显卡跟北桥才稳定m

你确定 ???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喜看句容诚信电脑发的贴子。

真的啊  太荣幸了

网友U:
楼主这样修只能忽悠小白用户了,这个亮度调节是靠PWM的,你这样弄用户如果去调亮度会没反应一直最亮,讲究一点的就会找人麻烦了。另外这个pin如果不是因为掉点或者断线的原因引起电压低的话,直接拉到3.3V上有可能会让显卡或者南桥(看这个pin是在什么部位)高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这样修只能忽悠小白用户了,这个亮度调节是靠PWM的,你这样弄用户如果去调亮度会没反应一直最亮,讲究 ...

我也想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亮度无法调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这样修只能忽悠小白用户了,这个亮度调节是靠PWM的,你这样弄用户如果去调亮度会没反应一直最亮,讲究 ...

无法调亮度无需理会  客户只会要最亮 不会往暗了调  考虑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V:
請問LCDBRIGHTNESS本來應該是多少電壓才算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V:
請問LCDBRIGHTNESS本來應該是多少電壓才算正常?

屏幕最亮时是3.3   亮度不同电压不同 通过PWM调节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屏幕最亮时是3.3   亮度不同电压不同 通过PWM调节的

請問那你這樣接是不是以後屏幕就無法調節亮度了

网友W:
LCDBRIGHTNES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W:
LCDBRIGHTNESS,是什么意思?

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V:
請問那你這樣接是不是以後屏幕就無法調節亮度了

是的

网友W:
那亮度不就不能调节了吗?

网友X:
刚遇到一台一体机   休眠的时候点不亮显示器   系统关机声音正常  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X:
刚遇到一台一体机   休眠的时候点不亮显示器   系统关机声音正常  还是没有修好

查LID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W:
那亮度不就不能调节了吗?

是啊 为什么非要调亮度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B:
wang xia cha lang fei shi jian

你们是在用英文交谈吗

网友:
是亮度调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做生意跟维修合在一起  那就要快准狠了    整完收钱 才是重要的

就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为什么非要调亮度呢

有些客户要求啊。

网友:
楼主心很细啊

网友Z:
第一个维修师傅 没看到暗屏?...

网友:
电源飞到信号上,是 不是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你们是在用英文交谈吗

拼音般的英文

网友:
要求加钱 再继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Z:
第一个维修师傅 没看到暗屏?...

谁知道他看没看到

网友AA:
其实这种故障就不用查了。就想那样直接吧开启和亮度调节短接就可以了。楼主的做法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直蹦主题。很好

网友AB:
这问题格我手里得修一年

网友:
第8脚是干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问题格我手里得修一年

不至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其实这种故障就不用查了。就想那样直接吧开启和亮度调节短接就可以了。楼主的做法很好。

就是啊  简单  省时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发现这是个通病啊,原来给这个清灰,清完就不亮了,后来发现无背光,然后就是这个办法飞的线,好了。。。

网友:
能解释下“LCDBRIGHTNESS”是什么信号吗

网友:
最简单的维修方法,借用电压即可!

网友AC:
这个脚是不是调节屏幕亮度的,这样接会不会不能调节亮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个脚是不是调节屏幕亮度的,这样接会不会不能调节亮度呢

是调节亮度了   以后调不了亮度了

网友AD:
这机器刚修了一台,故障现象是7声报警。于是直接干北桥,做了N次还是一样。论坛搜搜说南桥也有这故障,风枪吹一下,真的亮了。看来以后通病也不能盲目的干桥了,先用风枪吹下,再做。

网友AE:
我的换显卡后报警,不知是不是换显卡后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机器刚修了一台,故障现象是7声报警。于是直接干北桥,做了N次还是一样。论坛搜搜说南桥也有这故障,风枪 ...

干南桥也好使???太奇葩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我的换显卡后报警,不知是不是换显卡后要刷BIOS

应该不用刷BIOS啊

网友AF:
直接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直接简单明了。。

简单明了 最好啦

网友AG:
LED的屏背光不亮。要么屏坏,要么屏线或者主板

网友:
背光亮度调节脚电压偏低(有可能断线或显卡这点虚焊),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G:
LED的屏背光不亮。要么屏坏,要么屏线或者主板

原因都被你说了

网友AH:
直接拉电压过去是方便,但会白一下。有些挑剔的客户会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直接拉电压过去是方便,但会白一下。有些挑剔的客户会说的。

这个不会白的哦

网友:
这瓶应该 是LED的屏呀!

网友:
评价  回复一次 怎么只有1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