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组建局域网?

楼主(2016-01-18):
如何组建局域网?

  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由多台计算机互联成的计算机组。无论是学校、公司、亦或者是网吧,都会有内部局域网的存在。它可以在没有网络连接的情况下实现电脑于电脑之间的文件共享和传输功能,而且这种局域网络要比我们常用的因特网更加的安全,黑客等网络不法分子也绝对无法对我们电脑中的机密文件进行窃取的。那么如何组建局域网呢?

如何组建局域网(图1)

  首先根据电脑之间的位置和距离情况,制作出相应长度和规格的网线,测试好网线是否可以使用。然后将电脑之间的集线器或者是路由器与电脑网线接口连接起来,必须保证要组建局域网的电脑都连接起来。测试的方法就是:打开“运行”输入“ping 127.0.0.1 –t”,看是否网线安装已正常。否则请重新安装。

如何组建局域网(图2)

如何组建局域网(图3)

  第二步:设置各电脑的IP协议地址。在电脑右下角找到“本地连接”右键点击,进入“本地连接的属性页面”然后找到“Internet 协议版本4(Tcp/IP)”打开设置页面输入ip地址和子网掩码。(IP地址的范围值是“192.168.1.1~192.168.1.254”之间,要保证每台电脑都不一样,但都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子网掩码统一为“255.255.255.0”。)

如何组建局域网(图4)

如何组建局域网(图5)

  第三步:在各个电脑的IP设置都完成之后,我们就要进行各个电脑之间连通性测试了,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命令“ping 192.168.1.y”(y的值域在1~254之间,是局域网内计算机IP地址的最后一组)。

如何组建局域网(图6)

  看是否可以访问,如果可以就说明局域网络已经连接上。我们的局域网也就搭建完成了。也可以在电脑中都装上具有局域网对战的单机游戏,创建房间之后看其他电脑上是否显示就可以了。

如何组建局域网(图7)

注意事项:

  集线器或路由器之间通过 LAN口相连接即可扩展网络;

  路由器的WAN口不要用作扩展网络的接口,该接口的作用是用于连接ADSL或宽带;

  在组建局域网过程中,合理使用Ping命令,以确保网络的畅通。

  以上就是组建局域网的方法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呵呵,可以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