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老一个问题 关于SONY笔记本重装系统

楼主(2016-01-18):
没有ASS键 日本产 新款的那种

网友:
遇了两回都 任何键加FN都试过 说吃不消的时候那个脸红啊

网友A:
若进不去BIOS 可以打售后电话 售后的人工一般会告诉你如何进BIOS设置的  可以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进不去BIOS 可以打售后电话 售后的人工一般会告诉你如何进BIOS设置的  可以尝试下

问过了................ 呵呵..................

网友:
尝试F1到F12,另外组合FN,用那种UEFI启动的优盘,多做几个版本试试,有些可以从优盘优先自动引导WIN8PE的。

网友:
打电话问了怎么说的啊

网友(2016-08-24):
解决了没有啊,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