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显示图标花屏字体不清 绝非显卡显存问题。

楼主(2016-01-18):
机型:HP --G4

板号: R12

芯片组:HM55

故障:不是整屏或线条花开机只是有显示部分的字体花图标花看下图。

先上板子实物图。。

同行的客户说拿到HP服务站检测说主板问题换板850元,客户没同意就送同行处修,拿到机看到花屏直接给同行说显卡问题{这机花屏加电过内存不显修了N台显卡了}拆机发现CPU供电桥供电的上官进水腐蚀严重,开始还以为是进水处导致,清理全换上新的元件开机原故障,那就直接上BGA吧,加焊完接屏还是一个样,接着换屏,屏线,内存,CPU,全换完还是一样,没辙了看来经验杀不了你了,上图纸查吧开图测屏接口。

测量到第9脚的时候发现TXLOUT1-阻值无穷大

问题看来找到了搜索TXLOUT1-信号直接是进桥里面去了难道桥空焊或桥内部问题,难道要做桥的节奏?NO NO NO ,1南桥空焊遇到的要么就是阻值偏高或者低暂时还没遇到直接无穷大的,2桥一般来说信号线损坏的还是非常少更不用说这种问题了,3客户机子没摔过进水也没进桥这边,里面焊盘脱了腐蚀掉点几率为零,于是先没考虑做桥,看看是不是哪里过孔断线了先,实在没法了在动桥,看到屏线接口出来中间有节点通过节点在到桥,还是先看一下这边吧,

拿起放大镜仔细狂扫一遍先,一扫一个准发现有个节点有腐蚀现象。

立马上表笔打值发现阻值正常。

看完只发现那么一个点看跑线也像是到屏线9脚,为了更一步确认测屏线10脚跟这一组线的另外一条线相通这样就可以确认腐蚀的点就是9脚TXLOUT1-节点上测到有阻值桥那边应该没问题了放心多了,测节点与9脚直接不通,说明节点出来到屏线口处断线。

确认了故障清洗干净这个节点可以明显看出线路腐蚀黑了

用手术刀刮开腐蚀的线路重新接线

接好线9脚自然阻值就恢复正常了,接屏上电不在花屏,维修到此结束

                     简单故障,大神看了勿喷

觉得还可以的麻烦动动小手帮忙加加分。

网友A:
以前拿到这种机一般是怀疑显存的  这是个经典的例子

网友B:
楼主犀利啊  大神级别 小弟拜服 如果是我 修可能要绕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拿到这种机一般是怀疑显存的  这是个经典的例子

一般都是显卡吧,我以前遇到的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犀利啊  大神级别 小弟拜服 如果是我 修可能要绕一圈

罩罩你太谦虚了,都是在互相之间多多学习中

网友C:
无显示,桥空焊无穷大的我遇到很多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显示,桥空焊无穷大的我遇到很多哦

南桥我还没遇到,显卡有量到过无穷大,还是机修的少了,还需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我还没遇到,显卡有量到过无穷大,还是机修的少了,还需努力

南桥USB坏的变成无穷大,有遇到过,好像是台式机的  哈哈

网友:
这贴可以啊,上次也遇到一台华硕的现象跟这极为相似,跟客户说换屏线能好,结果换完不行,客户就把机子拿走了。。

网友E:
我想很多人如果凭感觉来都是说要换显卡的。。

网友E:
以前也有试过这种问题,不过当时是屏线到主板上的插头松的。重新插紧就好了。。。

网友F:
本不敢在大神贴下乱感慨,瞎感谢~(之前在老师的贴下抒发了以下感激之情被判为灌水警告了)但是看了受教育和有启发的好帖,哪怕就是被扣分也要说一声楼主:感谢你提供这个绝好的机会给我这种小白学习,帖子分析的深入浅出,很好理解。感谢了,新年快乐!

网友:
所以说这个机器就是进水导致腐蚀断线。

网友:
思路不错,电路基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不敢在大神贴下乱感慨,瞎感谢~(之前在老师的贴下抒发了以下感激之情被判为灌水警告了)但是看了受教育 ...

你也知道啊 我想我能理解你们 刚学习 不怎么敢发出参与维修的评论 也是真的受教了 学到东西了  不过 灌水的都来这招 你说我们该不该当灌水处理 我相信 你看完帖子学到东西后能否用一分钟的时间仔细想象如何回复 那样 就不会形成擦边等字语了 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很多人如果凭感觉来都是说要换显卡的。。

你说的人应该就是我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G:
学习了!!!!!

LIJUN911025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也有试过这种问题,不过当时是屏线到主板上的插头松的。重新插紧就好了。。。

这款机子跟CQ42那些的确是排线没插好也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哥们,灌水小心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