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04

楼主(2016-01-18):
接了一个苹果白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电压和信号都是正常

网友A:
苹果白屏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有无开机声音。

网友B:
有声换硬盘,无声的话你还是看看显卡屏线吧,还有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白屏换个硬盘看看。

是硬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声换硬盘,无声的话你还是看看显卡屏线吧,还有屏

有声音是硬盘坏了  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