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无集显电压 加热95831就能显示

楼主(2016-01-18):
  换过95831 一样 加热后开机正常 凉了就不行了 周边电阻测试也没发现异常。求助

网友:
上图看看这是什么原件啊

网友:
凉了不出时CPU供电时查芯片条件,有无进过水,观察有无腐蚀。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你加热带动了其他元件  桥之类的

网友:
拍上来个图 看看啊

网友:
先换个芯片
,,,,,

网友:
换过CPU  换过芯片吗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试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及的电容不良,换了试试吧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B470E的也是加热就有CPU供电,凉了就没了

网友:
5V辅助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

网友:
没进水 没腐蚀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机器了,电流上1A不出集显供电差点差不多了,你的弄好没

网友:
同样的问题  也没思路  楼主修好没  说说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