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怎么连接台式电脑?

楼主(2016-01-18):
无线路由器怎么连接台式电脑?

  无线路由器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网络硬件设备,想必大家在生活中也非常熟悉。在家庭使用过程中,随着电脑数量的增多,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一条网线,多台电脑怎么用呢?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用到路由器这个设备了。但是台式机不同于其他的便携式设备,它在购买来之后一般都不会安装无线网卡,因此在不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是无法连接无线网络来实现网络访问的。台式电脑和无线路由器的连接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有线连接一种是无线连接,下面我们来看具体连接方法。

有线方式连接

  在没有其他外部的设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现有的设备针对台式机的有线网络进行连接,方法其实也很简单,首先需要准备一根额外的网线。先将路由器打开,然后将它的电源线接通,如果路由器的指示灯开始亮了起来,就说明路由器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

  接下来我们拿出最主要的那根网线,将这根网线的一个端口和墙上的主网孔或网络猫连接起来,等到它的网络确定被接通的情况下,将网线的另外一段接通到路由器的主端口之上。一般路由器都会有五个端口,其中一个端口的颜色和其他端口的颜色是不同的,那个颜色不同的端口就是主端口。我们将网线和它连接起来,此时路由器就会变成一个网络的中转共享设备。下面我们只需要将另外的一根网线的一端接通到路由器上的任何一个副端口上,而另一端和台式机的网孔连接起来就可以了。此时我们的台式机便能够通过路由器的有线网络上网了。

无线连接

  有线连接虽然简单,但是由于线的长度或者说空间问题、路由器的接口问题都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关键时刻少不了无线连接啊!虽然台式电脑没有自己的无线网卡,但是只要我们为它准备一个无线网卡,实现台式电脑和路由器的无线连接就不再是问题。适合台式机的无线网卡一般有两种,PCI接口类型的和USB接口类型的。其中PCI接口的这种无线网卡虽然价格稍高,安装比较费事,但是它有着很好的稳定性,可以一劳永逸。相反,USB接口的这种无线网卡非常轻便,价格也实惠但是网络很不稳定,在信号不好的时候尤其容易掉线。即便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较多使用的还是USB接口的无线网卡。

  在您购买了USB接口的无线网卡后,您会看到包装中配备的一张光盘以及安装、使用的说明。光盘是用来安装驱动的,打开说明书,按照安装步骤,将USB无线网卡插入到电脑的USB接口内,然后开始驱动的安装。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当您运行光盘以后,您就可以按照如上图所示的步骤很快安装好驱动。在驱动安装好以后,无线网卡就可以利用了。您会在电脑的右下角或者在网上邻居中找到无线网络,然后利用家里的无线信号进行连接,就可以使用网络了。如果说您的台式机没有光驱,那么建议您到一些官方网站去下载驱动程序,这样就同样可以利用无线网卡了。无线路由器和台式电脑的连接主要就有以上的两种方法,一旦连接成功,电脑的使用就会大大方便起来,希望能帮到大家喽!!

网友A:
我想问如果用两个无线网卡能做到两网叠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如果用两个无线网卡能做到两网叠加吗?

  可以  本人测试过。。有一个批处理

    但是肯定不太稳定 了  对下载有用

网友:
知识普及不错

网友:
太基础了,能到这里的怕是看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如果用两个无线网卡能做到两网叠加吗?

连一个ssid应该没什么改变,连两个ssid可能会有提升,这个感觉是撞大运,操作系统并不一定会主动去连那个相对空闲的ssid

网友:
小白想知道的,基础,应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