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C.H61U V28掉电开点这样反复

楼主(2016-01-18):
七彩虹C.H61U V28掉电开点这样反复,内存供电正常,桥总线供电都正常,CPU供电是0.89正常吗

网友:
掉电一般缺少供电和BIOS问题多。

网友:
U一般要1V以上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看看  不行再研究别的

网友:
不断掉电反复重启查25M晶振频率,1.8VPLL转换电压 ,BIOS

网友:
BIOS第一步就刷过了,1.8VPLL转换电压是哪个

网友:
查cou供电,h61主板缺电压会这样掉电保护

网友(2016-04-17):
谁有BIOS 上传一份啊!!
V28  的板本没有找到啊

网友A:
CPU供电有出来,那查一下VRM 还有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有出来,那查一下VRM 还有刷BIOS

我这片是无CPU供电!49脚和50脚12V,两个电阻阻值都没变(49脚160K 50脚220K)BIOS坏会导致无CPU供电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片是无CPU供电!49脚和50脚12V,两个电阻阻值都没变(49脚160K 50脚220K)BIOS坏会导致无CPU供电吗?谢谢

BIOS会

网友:
谢谢! 怪不得换了8859M还有一个鸟样

网友:
论坛里的BIOS有用吗?你有刷过吗?谢谢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BIOS不会导致无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