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技嘉GA-880G-UD3H奇怪问题。。。

楼主(2016-01-18):
本来板是好的,后来换了一个电源,就不触发了,但触发启动有5V,但是硬开能正常跑马显示的,咋回事??不懂表达望见谅!!!!
不触发

网友:
待机条件不满足,查一下3VSB、RSMRST#,是否正常。

网友:
就按不触发修 时序; 开关到IO IO IO到南桥 南桥到IO IO到电源PSON

网友:
仔细看看 是不是换电源的时候 把哪里搞断线或者掉件了

网友:
换了一个电源不触发了,但触发启动有5V,你是说开关针有5V?如果强制开机能跑码显示,那么问题一般是出在开关到IO,IO到桥,桥到IO,IO绿线这几个地方。

网友:
主板放电试下好没有

网友:
奇怪的事情很多,,再换回原来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
强行能开机重点查io到atx电源pson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