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08又返修了

楼主(2016-01-18):
V星B75板子,第一次修是不触发,换个电源测试故障一样。测待机条件基本正常,IO已向南桥发出开机请求,南桥发出SLP_S3信号一直低电平,查SLP_S3信号所连接的芯片,都没短路,果断加焊桥,触发亮机。
两天后客户又来了,说是老毛病。认真检测,和上次一样io发出信号,南桥发回的SLP_S3信号低电平。上次加焊桥后,手摸桥温度很正常,又不触发,南桥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怀疑SLP_S3被什么拉低。客户有个习惯,就是电脑日夜开,从不关机,看机箱后边有两个无线发射,估计是接无线鼠标和键盘的,大家都知道V星usb问题多,会不会是他们惹祸呢,查图纸,果然有SLP_S3信号连接到插两个无线的usb口边

查5脚对地阻值正常,不管了,把u21、u19弄下试试,风枪360度拿下,触发亮机了,告诉客户可能是无线鼠标、键盘品质不高,耗电大,加上你是从不关机,引起这芯片不良,建议无线改有线,以后就别在插这两个usb口了。

没想到客户今天又来了,说上次拿回去把无线鼠标键盘插在机箱前面板,开机玩了一天,离开也是正常关机,并拔了总供电。杭州玩几天回来又不能开机了,测试仍是SLP_S3没电压,io已经发出开机请求了。头弄大了,望有大侠指导

网友:
继续拆小8脚,全部拆了用锡直连

网友:
此芯片供电电流小没办法,直接把1脚和8脚加个0欧电阻短路。

网友: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加焊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客户告诉他别用了  还用  把前置拔了看下

网友A:
SLP_S3#和你这个芯片没关系,这个芯片5脚可由S3来控制而已,并没有接到SLP_S3上面,没有SLP_S3,先打下对地值,如果值没问题查下DPWROK与RSMRST#这个信号3.3V正常不正常。

网友:
V星的这些ic老是挂,垃圾得很...

网友:
徐总都发话了就做吧

网友:
3#楼说得很有道理呵呵,拆掉将其连之

网友:
桥没发出slp3#,查查rsmrst#,再对地打usb阻值,这里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短接开机排针如果没反应,表笔点点32.768K晶振两脚,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P_S3#和你这个芯片没关系,这个芯片5脚可由S3来控制而已,并没有接到SLP_S3上面,没有SLP_S3,先打下对地 ...

pdf里查SLP_S3#,按回车键就到这芯片了,他们不想干?RSMRST#这信号每次都查过,3.3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里查SLP_S3#,按回车键就到这芯片了,他们不想干?RSMRST#这信号每次都查过,3.3v正常的

这个和你搜索的方式有关,如果你是搜索SLP_S3而且用的全字匹配搜,那么只会搜到包含SLP_S3名字的,如果你没有开记全字匹配,那么就会搜索到你这个信号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里查SLP_S3#,按回车键就到这芯片了,他们不想干?RSMRST#这信号每次都查过,3.3v正常的

测量RSMRST的时候别在这个信号的源头测,要在靠近桥的地方测,MSI的板子RSMRST这个信号的上拉电阻一般在桥附近,找到看看线靠桥最近的地方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里查SLP_S3#,按回车键就到这芯片了,他们不想干?RSMRST#这信号每次都查过,3.3v正常的

看了一下图你这板PCH的桥还得查下DPWROK_CP这个信号

网友C:
还是听老徐的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听老徐的吧  哈哈

不管用,按老徐的办法,前些天又返修了

网友:
应该是上面UsB过流控制芯片坏拉低了sLPs3信号

网友:
这个我也不确定.你再测V星其它的小8脚芯片的6脚OC#电压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有保护了

网友:
V星主板还有联想主板,都直接拆了这个8脚芯片,直接连接1-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