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AM3主板自动加电

楼主(2016-01-18):
很简单的问题,一个三极管坏了,b极0.7v,不能导通拉低c级电压,发帖主要是想共享BIOS,杂牌主板BIOS不好找

杂牌主板ZT-MCP61D3-M1D BIOS.rar

466.94 K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更正一下,主板是索泰的

网友A:
这里坏的三极管应该是控制绿线电压啦低的。

网友B:
三极管坏了,是不是,上啦电阻坏引起的啊

网友:
楼主真是仔细呀, 这也看出来了

网友:
更正一下,主板是索泰的,修好以后,我做完系统开机出了个索泰的LOGO,之前开机没logo的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能拉低反而导致pson低电平,所以一插电源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能拉低反而导致pson低电平,所以一插电源就开机

可以理解成PSON信号在待机时候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所以导致主板一插电源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坏了,是不是,上啦电阻坏引起的啊

上啦电阻应该没有坏。

网友:
原来是控制PSON的三极管损坏

网友D:
不能拉低。还自动加电??没ing呗

网友:
如果是控制绿线的。。那楼主厉害啊没图纸都能跑出来。。

网友:
自动上电还是IO损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拉低。还自动加电??没ing呗

绿线电压在这里是被自动拉低的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技术高超呀 我修过一个 这个一样的 不上电的  没修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技术高超呀 我修过一个 这个一样的 不上电的  没修好

你都修不好那肯定是桥挂了价格报不上去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都修不好那肯定是桥挂了价格报不上去了哈哈

你就吹吧  被我糟蹋的板 数不胜数  简单的 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就吹吧  被我糟蹋的板 数不胜数  简单的 才修好

这个b我给100分那你那个不通电什么坏了?还是没配件没pdf?

网友:
这种主板便宜,遇到过几次

网友:
这个就跟华硕的822上拉PSON 而822坏了  PSON一直为低是一个道理

网友G:
杂牌主板BIOS备份的时候最好写齐全些,写上IO型号 时钟芯片型号,桥芯片型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杂牌主板BIOS备份的时候最好写齐全些,写上IO型号 时钟芯片型号,桥芯片型号等

这个板修好以后反复开机关机没LOGO的,然后准备测试一下装个系统,装完系统开机才出个索泰的logo,后来看了看标签,应该是索泰的英文缩写,ZOTAC=ZT,还是见得少了,少见多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能拉低反而导致pson低电平,所以一插电源就开机

是的,待机时三极管不能正常导通导致mos管也导通将绿线拉低,所以自动加电,不能受到外部控制电路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坏的三极管应该是控制绿线电压啦低的。

三极管与场管一起配合控制绿线的

网友:
这个故障还不算难找吧。话说索泰主板很少啊,基本算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