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大短路到不跑码

楼主(2016-01-18):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V470,大短路,不用说,通病,铁,片坏,可是找到有问题的铁片后,不出集显,发现CPU的供电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上电只上到0.27,现在核心电压,集显电压都没有了,测量上电时序,S3,S4,S5,S5_ENABLE,RSMRST#_KBC,5V_S0、3D3V_S0、1D5V_S0、1D8V_S0、0D75V_S0。这些都有电压,就是不开启CPU电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也都正常,BIOS已经刷过了,CPU换过了,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求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A:
同事铁管前极的驱动芯片也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事铁管前极的驱动芯片也换换试试

换过了,都是换一套

网友:
CPU 供电 从新搞下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再换一个呗

网友: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这个机BIOS坏的我还遇到过。都是乌龟壳和分组LA*和核心供电芯片加CPU的问题。

网友:
那个小的控制芯片也要换

网友B:
查下二级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二级供电有没有问题

全都换成新的了,还是不行,现在问题又变了,点开关能上电,但是没有集显,CPU电压出来了,但是瞬间掉,掉到0.13,再掉到0.01,

网友:
这机器烧铁管,换一套后,U同时烧坏常见。换个试试
不出集显查SM_DRAMPWROK和DDR3_DRAMRST#正常没有?

网友:
是不是烧的地方有碳化漏电现象啊

网友C:
楼主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不出集显供电

没有,不搞了,头大了,换板

网友:
按照时序修CPU供电吧, 桥要发一个pG信号出来,。

网友:
如果是焊好了先测U电对地值,正常再用波波看有没有动作。自举电容。没有动作就看条件,U电芯片条件和两个PG、BIOS、桥过来的时钟。。。。。。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