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535U3C开机不显示秒杀

楼主(2016-01-18):
机子到手里是开机不显示,一看是板载内存,AMD的单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看CMOS电池电压,量了下0V
这下心理有数了,AMD的单桥容易漏电拉低CMOS电压,导致开机不显示,凭以前修Z485AMD的单桥上电容图,一样去掉电容就好了,开机亮机收工几分钟搞定

网友:
图片以后有空了上现在忙呢

网友:
好羡慕呀,真容易呀

网友:
没图 啥也说明不了

网友:
楼主又捡到死鱼了

网友:
好简单啊     我修咱就这么难呢

网友:
楼主是换CMOS电池好, 还是换电容好啊,  换的是什么电容呢,有图纸才知道真相

网友:
这么简单厉害

网友:
这是不是通病啊?AMD的不装COMS电池会导致不显示吗?

网友:
AMD的单桥如果电容漏电了电池会没有电压,如果去掉了漏电电容,没有COMS电池也可以开机的

网友:
遇到这样机器,赚钱快呀

网友:
我拆了几个电容还hi不行   请问楼主到底是 哪个电容啊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不知道是拆哪个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还没有遇到桥上电容问题了

网友:
刚好遇到这种机器  谢谢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修到过一个联想的

网友:
他这个跟联想g470有点像啊 不会也可以列为通病吧

网友:
   直接秒杀  厉害

网友(2016-02-27):
楼主这个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不知道是拆哪个
什么电容会导致电池漏电嘛, 肯定是跟电池连接的电容撒。

网友:
还有别的通病没有,我手上有台,好像刚过内存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宝贵经验

网友:
能不能发给图啊大哥

网友:
楼主,不显示直接秒杀啊!

网友(2016-03-30):
楼主能说说那个电容吗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搞定,收费60元

网友:
修这样的机子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2016-05-11):
今天刚好接到这个板。开机不显。就上来逛了一下,看到这个帖。测了一下电池才0.9V,拔出来测2.9。找到那个电容去掉后解决

网友:
楼主之中也没有上传图片 。

网友:
那么多修好的 倒是说下 哪个电容啊、

网友:
遇到一个没电的换了电池都不好,郁闷了

网友(2016-06-11):
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

网友:
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 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装逼的楼主,,鉴定完毕

网友:
很不错,遇到一台,学你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