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EW

楼主(2016-01-18):
今天接到一台2243EW显示器,通电试机,现象为通电不亮,断电拆机,发现灯管烧坏,高压板烧坏,先改高压板,12V  GND  ON/OFF也接了,灯管也亮了,那么问题出现了,灯管关不了一直常亮,图像正常,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吗,说一下谢谢

网友:
非常着急,在线等各位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开启没有接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启没有接对吧,

ON/OFF肯定接对了,接口定义很清楚,

网友:
ON/OFF线没接对。。。。

网友:
那你还是没有接到开关点吗,或者是开关点的控制电压不一样了

网友:
接口上的点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开启没有接对,,,,,,

网友:
还是接错了,你把adj也就是亮度的那条线接到开关上了

网友:
换片高压板,开关信号没接对。   把屏供电上的电压引过来当开关信号。  测试下高压板是否好的。

网友:
ON/OFF没有接正确。。。。。

网友:
把你接的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关不了机  一般是高压这边的问题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高压开启拉倒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