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不亮

楼主(2016-01-18):
dell 5525机器  客户描述时亮时不亮  测试问题确实如此  不亮时报警5声  关机再开就显示正常  检查 coms电池没电  更换电池  开机 依旧报警5声  再次开机 进系统  用一会 背光不亮来了 但是有图像  大家支个招  个人觉得不像显卡问题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换了个屏在试   关键是这问题有时好几天才出现   郁闷的要死

网友:
背光不亮可以飞个电压

网友:
背光不亮有开启没

网友:
背光不亮先搞清楚是屏幕缺少工作条件还是屏幕本身有问题

网友:
估计得换屏了

网友:
机器已修完  coms电池没电  屏幕led 灯换  两个问题  换电池  换背光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