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恼火的Z585 PCH BIOS所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6-01-18):
      自打AMI 的BIOS模式升级到UEFI模式后,现在的笔记本因为BIOS出现的问题是各种五花八门,什么不通电,断电,死机,不显示,其实这些都是大众化维修人员碰到问题首要考虑的,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个新鲜的,滚动条暗屏也由BIOS引起。接下来步入正题

被害人:联想Z585 AMD 独立显卡

血案现场:
      WIN7滚动条暗屏,就是WIN7刚启动出现四个小点演变成微软图标的时候。在PE下又不暗屏,这里所指的暗屏是没有一点背光,现象如下链接中的视频所示,

追捕过程:

     看到现象后我乐了,以为是捡到便宜了(这几天修了太多令人伤脑筋的机器),因为碰到这样的现象都知道是主板的ACPI(高级电源管理模式;联想有些机器非得装官方的ACPI驱动,不然就是进系统暗屏,而这台是没有进系统就暗屏了)驱动或LCD背光开启电压没有,当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重新进PE换了个系统,GHOST完成后重启机器,到滚动条暗屏了(提示:并没有开始安装系统),这下排除了系统ACPI的问题,那么就只有硬件引起了,拆开机器,测量DISPON电压有3.3V,BRIGHT_PWM(亮度控制)在WINDOWS启动滚动条前电压为3.3V,到滚动条电压出现迅速下降直到0V,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如下图 (机器图纸是饼哥贴子里下载的,10块钱一张,还瞒贵的)

    查信号来源是EC提供,中间只有一颗0欧的电阻,排除掉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另外,此机器上装有一颗像三星主板的LCD转码芯片)如图

转码芯片上也有亮度控制,我把线路改一下让亮度控制由转码芯片发出,改好后开机都没有亮度了,改回原来线路,强加一个3.3V至亮度控制上,还是开机没有亮度,看来这机器不能这样懒省事。既然不能强加电压,那么就只有修出来了,由于亮度控制由EC发出,机器又没有别的故障,也只能量到这一个不正常的电压,
别的不说直接换EC芯片,原本EC型号是IT8518 HXA,我在料板上找了一颗IT8518 CXA的,火速换好后简装机测试,直到进入系统没有出现暗屏现象,原本以为就此好了,关机把机器装好,进系统亮度正常,键盘只有向右方向键能用,其余的都不能使用,关机重新插拔键盘,再次启动又是滚动条暗屏了,尼玛啊,再次拆开又找了一颗CXA的EC换上,故障依旧滚动条暗屏,怀疑EC不能用,从某宝上订了三颗HXA的,等待到货中。三天后货到了,第一时间把EC换好,简装机,按开关不触发了,测量EC工作条件满足,待机3V、5V已产生,高低跳变也有(竟然是个坏的EC),不死心,再换一个新的,还是不触发,刷EC ROM,查工作条件,一阵好忙活,到最后还是不触发,三颗已换了两颗都是不触发故障,最后一颗也没心思换了,在心里划了好几十个圈圈诅咒卖芯片的黑心家伙。
    抓狂的想告诉客户修不好了,但心里直不想就此罢休,还把原来的EC换上(以下就开始胡乱修了),心里也在打鼓是不是要刷个PCH ROM,说干就干,基地下载一个有EC ROM和PCH ROM的压缩包,拆BIOS干脆来个彻底的,把EC BIOS和PCH BIOS都刷了,装机测试,心里默念“别再玩我了,我都被逼到胡乱修了”(碰到这故障,任谁会想到会是BIOS引起),机器好像有灵性了一样真的好了,关机测试好几遍都正常,装好机器键盘每个按键也都能用了。至此维修结束,亮机图:

     总结:按理说BIOS负责主板引导,在硬盘启动时BIOS的工作就完成了,就算在系统里把BIOS摘掉机器也能正常工作而不受影响,而这台机器又给我上了一课,转了一个大圈 ,原来就是这个简单的BIOS问题(这些个设计们,尼喵了个咪的,你这是在挑战我们维修的尊严吗?)同时借此也提醒一下各位维修师傅,碰到极罕见现象,可以尝试刷个BIOS试试

以下是我把原机备份的BIOS和基地下载的正常BIOS作的对比图,看到对比结果后,我哭了,我发誓以后我也要作维修三剑客(维修三剑客解释:以前在某工厂里的不正常维修人员编出来的:“BIOS、IO、CLOCK、先南后北再脚座”统称 维修三剑客)现丑让各位师傅见笑了

      以上,TKS!!!
           此敬!!!

网友:
楼主还真是让我涨见识了,第一次见这种BIOS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是的,一般亮机后都不会去考虑程序。

网友:
这个机器是广达的阿

网友:
哈学习了,以后碰到此类问题,先刷BIOS

网友:
暗屏由bios引起还没遇到过

网友:
现在BIOS的故障多种多样

网友(2017-08-25):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你这样的机器 开机正常 自动进入bios就暗屏 我刷了pchdebios还是一样 ECbios没刷 不会不是ECbios引起暗屏的呢?刷个试试看

网友:
这个还真是是奇特的故障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啊   看来有问题还是先bios啊    还是替你鄙视一下卖芯片的吧 哈哈哈哈

网友:
看EC的那几个供电脚位也不是GPIO脚位呀  ,怎么和程序有关

网友:
bios 会影响很多问题有时候亮机 不代表BIOS 没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做系统蓝屏,怎么搞都不好,最会我也是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刷了个BIOS,竟然好了,我都醉了!现在的bios真强大啊!

网友:
涨知识了,没想到这个故障跟bios有关

网友:
厉害了,没想到这个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出的笔记本不是进水的就bios的毛病要不就CPU的事是很多啊

网友:
现在的故障真的是五花八门,听老师傅讲以前的机器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真是又涨知识了,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
这次真的长见识了,这种情况曾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楼主不是说了嘛,亮度控制是由EC发出的,而EC旁边又挂又ROM芯片,这种情况肯定是先刷BIOS咯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了一台联想e430c的机器 装系统报错 而且也不亮bios 刷了pch的  故障还是一样 后来刷了ec的才好 也没有报错了 所以亮机的机器也不一定bios没问题

网友:
饶了一大圈,修好了还算不错,要是修不好就哭了

网友:
这个情况不多见,很好的例子,以后先简后难,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
BIOS、IO、CLOCK、先南后北再脚座,有这几招,能对付80%的机器。楼主的维修精神值得学习,有总结才会有提高,谢谢分享!

网友:
是挺奇特的 以后修不好的机器就试试BIOS

网友:
一步错     步步错

网友:
呵呵现在的 机器 什么故障都有    BIOS 故障率比较高

网友:
好吧,只能说现在的BIOS太强大了。。。。。。。。。。。。。

网友:
没碰到过,长点见识,真是啥情况都有啊

网友:
确实很少碰到这样的故障,看来这样的真的会害死不少人走弯路!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下次一定先刷PCH   BIOS  有事把事情想复杂了反而容易走弯路

网友:
不错,有前途,帖子也写的很好,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