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绳电话修理求助:小白

楼主(2016-01-18):
上次发了一个帖子,求助修理国外带回来的飞利浦无绳电话。(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1845-1-1.html)。

这个周末没啥事,跑了一下供电的电路,贴在这里,继续求助。

觉得那个R32的IC进来13V出来13V不太对劲。是不是应该是5V呢?这个芯片是啥型号能替代呢?

画的不好,继续求助,可以有偿修理。

网友A:
你这图画的有问题,错的地方太多,再跑一下线对照看看。

网友B:
还没有修好啊, 看来会修的人还没有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修好啊, 看来会修的人还没有看到啊

是啊,这个设备可能修的人少,大神都没时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画的有问题,错的地方太多,再跑一下线对照看看。

听着就是高手,我用万用表买了一圈,应该就这样了。我是小白,也就是学学看能不能修。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我也不懂修理。这个应该是9V供电的,原配的电源现在是13V。主要的问题是那个R32的IC,输出为什么还是13V,是不是应该是5V呢?这个要是坏了,有啥型号可以替换?s所以,我就把它周围的电路跑了一炮。

电路板图可以参看我的原帖子。如果您觉得能修,价钱好商量。

网友A:
主机器外壳上没有标注电源电压是多少吗??或者机器的后盖贴纸上是否标注了输入是电压是多少,交流的还是直流的输入。要确定后再插上电源。否则烧机器或机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器外壳上没有标注电源电压是多少吗??或者机器的后盖贴纸上是否标注了输入是电压是多少,交流的还是直 ...

电源适配器原装配套的,是9V600mA输出。不过现在测得是13V输出。很多人说是正常,负载接上就下来了。

适配器也打开了,没发现问题。很简单的桥式整流和电容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