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E 系列笔记本白屏故障

楼主(2016-01-18):
Sony E系列笔记本白屏故障 外接正常 但是内屏白屏 求思路

网友:
打一下屏接口阻值

网友:
可能主板屏接口缺供电
可能屏线有断 屏接口有脏
可能显卡引起 LVDS 等打值。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内接要是白屏 可以先查下屏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