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 不加电

楼主(2016-01-18):
戴尔笔记本EC进水,更换全新EC,待机0.03A,查图纸强制拆去RN2706后,待机0.009,可以触发开机,进系统正常,接上电池待机偏低,不能触发。单用电池也不能触发。只能单用电源而且不能装电池才能开机,求教中……

网友A:
修好了吗测一下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测一下电路吧

没修好呢,休息一下。

网友:
这个还有坏的地方 应该在电池过温信号 电压检测的 查查

网友:
受控于充电芯片AC_IN-AC_IN#,查充电芯片

网友B:
ACIN这个信号   差电池就没  不差就有   你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这个信号   差电池就没  不差就有   你看正常不

这个地方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