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6-01-18):
一片精英G31T-M9 V1.0主板自动通电!以为是IO的问题,在准备换IO的时候发现IO旁边有线路被烧断了!就是图中红圈里的!那个线路1是通向哪里啊?要怎么连啊?(图中的线路1)大家帮帮忙啊!帮忙分析分析啊!谢谢大家啦!!!如果是IO的问题,那这个IO(IT8713F-S 0917-GXS)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谢谢!谢谢大家!!!

网友:
把图中的线路1和电容2用导线连起来后竟然不通电啦!

网友:
本来是自动通电的(也没复位)

网友:
那个线路1难道不是通向那个电容2?那是通向哪里啊?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啊!

网友A:
是连接这个电容的,并且连接至IO芯片67脚,你查一下67脚有没断线了。

网友B:
这个按照图纸修啊  这个图纸应该有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连接这个电容的,并且连接至IO芯片67脚,你查一下67脚有没断线了。

那为什么连好了不通电了呢?(也没碰到一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按照图纸修啊  这个图纸应该有把

那你有这个板的图纸吗?麻烦发给我啊 谢谢

网友C:
没看出来哪里烧断,如果烧断找断点补呀,实在不行只有找图纸飞线了

网友D:
打一下电容2的阻值看看短路没,粗线都烧的话IO危险了,你先把电容2拆下来看看

网友E:
上面为5VSB待机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哪里烧断,如果烧断找断点补呀,实在不行只有找图纸飞线了

我没手机,所以拍不了,那张图是我找的 就是红圈里的那条线路烧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电容2的阻值看看短路没,粗线都烧的话IO危险了,你先把电容2拆下来看看

本来是想把电容2拆下来的,可是用风枪吹一会主板就鼓包了,所以就用线连了,电容2没拆下来(贴片电容用蜂鸣档量会响是好的还是坏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为5VSB待机供电电压,

你说的是那条被烧断的线路(图中的线路1)?

网友:
这只能慢慢的跑线了

网友:
放弃吧。。这么粗的电容都烧了。。8713也不好找啊

网友:
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  你不会连到地上去了吧

网友G:
找不到图纸,先看看断的线接的IO那只脚,再找用这IO的板看下是起什么作用的,一般线烧断了都能看到线啊,直接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
it8713f与IT8718F芯片脚 位信号为一样的,可对照 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不到图纸,先看看断的线接的IO那只脚,再找用这IO的板看下是起什么作用的,一般线烧断了都能看到线啊,直 ...

我那个图是在度娘上找的(我没手机 拍不了)就是图中红圈里的那条线路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来是想把电容2拆下来的,可是用风枪吹一会主板就鼓包了,所以就用线连了,电容2没拆下来(贴片电容用蜂 ...

当然是坏的啊,都通了

网友G:
图纸给你慢慢查吧

网友H:
主板自动通电一般都是南桥及外围电路的问题居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主板自动通电一般都是南桥及外围电路的问题居多。

那和IO这一路有关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图纸给你慢慢查吧

版主,你这个图纸有我那个图里的那条线路吗(就是红圈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和IO这一路有关吗?

当然有关喽!但占有比例少而已。

网友:
我是想知道图中的线路1是通向哪里?好把它(就是那条线路)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你这个图纸有我那个图里的那条线路吗(就是红圈里的)?

图纸肯定没标那条线,你找到那条线接到什么元件了,看元件的标识然后去图纸里面找那个元件,就知道那线是什么用的了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