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A55M-DS2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18):
昨天朋友拿过来一片技嘉A55M-DS2主板,故障未不触发。短接atx14脚,可以通电,再短接开机脚,偶尔可以跑码有显示。刚开始以为是atx14脚断线,跑线路 发现线没有 断。只能一步一步查了,先查基本开机条件,开机脚供电正常,晶振波形正常,然后不懂修了求告知,小白发帖请多多指教

网友:
测量IO芯片106、103、102、107脚在按开关时是否有跳变。

网友:
测IO上电时序

网友:
不知你电池有电不?

网友:
查下开关到IO  有跳变不   IO到南桥有跳变不

网友:
测量RTC电路有没有正常,再就是测量开关到IO的线路,IO到桥,桥到IO,IO到绿线有没有跳变,脚位老徐给你说了。

网友:
有没有图纸,上传一份共享下,手里正好有这个板

网友(2016-02-24):
按时序来修啊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啊,加焊试一下喽

网友:
多问问老鸟

网友:
今天又修一个T61 还是一样的故障,同样方法解决了,又OK了。看来这也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