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V 版号是X450cc 2.3的 加点不亮

楼主(2016-01-18):
版号是X450CC  2.3版本  看电流像显卡的问题   拆机看显卡 不爱坏    去淘宝买了个BIOS   刷上  亮机  装机报价 收钱

迅维网chinafix.com_asus A450C X450CC REV 2.3.zip

网友A:
这个BIOS我记得我就发过 你没有下载测试下 ?

很多bios论坛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我记得我就发过 你没有下载测试下 ?

很多bios论坛都有的

测试百分百好的  机器都让客户拿走了 。

网友:
谢谢楼主刚接了台感觉也是BIOS问题 先试下在说

网友:
机器开机不显示电流0.76A,无显卡供电。刷个试下。X450CC 2.3

网友(2016-02-18):
现在华硕也开始出BIOS问题啊。少见

网友B:
谢谢楼主的BIOS,已刷亮机。。

网友:
刷好了亮机

网友:
第一次插电 就会显示     然后重启关机后就无显示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导致的  下来刷刷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BIOS,已刷亮机。。

不用谢  机器好了就行

网友C(2016-04-13):
可不可以直接发一个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直接发一个给我

可以 发给我联系方式
qq

网友:
BIOS 不错 同样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的开机停在0.9没跳变不知道行不?

网友:
我的上电0.85左右 不掉点PCH稍微偏高温度换了还是高 测量无短路 试试你的BIOS

网友:
我的是 上电1.05a不过内存是bios、问题吗?

网友(2016-05-16):
有用过的吗

网友:
用过啦,确实是可以行

网友:
我的机器是 不稳定,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刷啦就好啦,测试两天都没问题

网友:
本来打算给你评分的,结果,超过时限啦,不好意思

网友(2016-06-22):
我也是同样的型号,希望刷这个版本能点亮。

网友:
0。78无集显供电。。。

网友:
刷客几个都不显示,哎,不知道要不要下载这个;额

网友:
我的不触发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一样的

网友(2016-08-22):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下个试了下我的不行 还是不显示

网友(2016-11-06):
我的电流是0.8左右,刷下试试

网友:
我的电流也是0.8左右,试试

网友:
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6-12-18):
我的 K450V,板号X450CC REV2.3,内存槽上X450VC,三代 I5 独显720,8显存。原机挡LOGO,刷了BIOS不触发,换回来又是一样挡 LOGO。

网友:
我的是0.4A.  CPU电压不出

网友:
好,我正遇到这机器,有你这贴子那我有底气了,马上刷

网友:
多谢多谢,刷完你的BIOS,电流一路亮机!

网友(2017-08-16):
楼主原故障电流跑到多少了 ,记得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