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ZG掉电

楼主(2016-01-18):
触发掉电,001触发变000,变002,07,1.1掉电,多数为待机001触发变成000,少数为触发后1.1掉电,掉电时间是触发后1秒掉电,多次触发多按几次会出现不掉电的情况,不掉电的话进系统用着一切正常用一天都没问题,可只要一关机,在想开机就难了,有时一次触发就可以进系统,有时怎么按都掉电,换了EC,桥,CPU,BIOS,充电芯片,3,5V电容内存

补充内容 (2016-1-19 12:40):
搞定了,3.5V不良,导制15V升压时而升不起 来,

补充内容 (2016-1-19 12:42):
3.5V芯片

网友:
是不是CPU的滤波不良引起的掉 电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也容易掉电…………

网友:
一般这个机器都是显卡坏了,加焊不行的,要么换。要么该集显

网友:
换显卡吧  显卡也会掉电的

网友A:
这台机子是不是有个15V?待机那两个管子转换过来的。查查看。记不清楚了。

网友:
ZQ9的主板吧,查一下HW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子是不是有个15V?待机那两个管子转换过来的。查查看。记不清楚了。

加你好友以后多给你加点分,搞了两个多月现在终于修好了,12万分感激啊,上面那些说显卡的都看不清贴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你好友以后多给你加点分,搞了两个多月现在终于修好了,12万分感激啊,上面那些说显卡的都看不清贴子吗 ...

呵呵,不用谢,能修好就是棒的!好友已加,共同进步吧!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2016-02-18):
都说是不是   BIOS  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