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大短

楼主(2016-01-18):
正题,一台Y470笔记本,不通电二修机,
拆机器后被修过一次,动过CPU共电,机器待机高0。45,机器自然会通电,看了一下没有大动,就开始量吧,
+3VALWP待机正常167欧,+5VALWP  20欧明显不对,断开JP403

1角20欧,还是不对,2角80欧,你妹,拆待机芯片,51125
JP403  1角1K多正常,第2角,还是80多,继续拆

这个+5VALWP用作这几个芯片的供电,PU501,PU601,PU602(不上图片了)

拆到这里的时候心都凉了+5VALW转+5VS,这个MOS管也击穿了,那就说明+5VS这个电压上接的芯片也会有可能烧掉,

把这个管子拆掉+5VALW对地二极体450多,说明应该没问题了,但是+5VS还是只有120多,觉得还是不对,继续往下看,这+5VS用作CPUPU901,显卡供电U801,还有一个ALC269(这里知道了,ALC269可以用272代换,图纸是269,芯片上面的是272),拆开过后,+5VS恢复正常540欧,
你妹呀,然后一个一个找把拆下来的芯片换上去,(把上次别人修的那个CPU供电那里把线飞上,看情况,这个机器本来这个机器是CPU电压的,因为那个PU901   95831的23角 CPU_B+没电压,有一个测试点痒化断线了,他没有找到问题,换95831的时候把机器弄短路了,我自己是这么想的)通电电流哗哗上去了接屏不显示,电流1.09回到0。6傻眼了为什么呢?全板电压量了一便,结果发现显卡没供电,量了一下6264就是18角PR831  10欧电阻有问题,6264没有VDD供电,

换好后电流上到1.4几,机器可以开机但是白屏有背光没图像,晕死,,,还TMD显卡有问题?
不想修了,就放一边,过了一天,修到一个神舟的机器,也是白屏的,量了一下LVDS接口那里,一条线只有40多欧,直接到南桥的,换南桥好了,就在想是不是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显卡供电也短路以为显卡也坏了就没量LVDS接口那里)果不其然,LVDS_A0这个对地二极体只有160,而8 9 10 12 13 14 15 17 都是600多,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和那几条一样的),
LVDS_A0这个直接到了南桥,

然后就有结果了,20分钟,HM65漂亮的焊上了,量了一下16角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49561553\QQ\WinTemp\RichOle\CZUAS2CH9H0_RRE1WYNU}7S.png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49561553\QQ\WinTemp\RichOle\CZUAS2CH9H0_RRE1WYNU}7S.pngLVDS_A0,600多欧正常,接屏,期待已久的LENOVO展现在了我的显前,
维修到此结束最后给你们看一下开机的图片,呵呵呵累死我了。。。。。有几个换下来的芯片找不到了,

尒彡,沵恏跩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加点份吧,最近机器多,老下载资料,没多少分了小伙伴们

网友:
这几天运气不好只能看你们修机了

网友:
屏线接口边上电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修的惊天地泣鬼神啊 不容易

网友A:
这耐心真厉害,我就换板了,

网友:
好给你加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耐心真厉害,我就换板了,

换板不赚钱,修的话还赚得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惨啊  ,显卡 EC都挂掉了

你看没看呀哥?

网友:
换这么多太麻烦了,换板简单些

网友:
坏的还挺多的,买芯片也花不少钱吧

网友:
  楼主还了这么多东西还能收的起价格么?

网友C:
很奇怪南桥怎么会坏,难道还是上家维修短路造成的。

网友:
思路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astante perseverancia

看不懂英语呀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南桥怎么会坏,难道还是上家维修短路造成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估计是上家修坏了

网友:
谢谢,我想问一下,给别人加份是用自己分加吗?还是体统的?

网友:
南桥都换了,要是我就换主板了

网友:
二修机 一般直接换板

网友:
今天加分用完了,楼主回我也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