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0674034

楼主(2016-01-18):
ASUS K40北桥通病,215-0674034买这个芯片要100多,但是看到论坛里说有好多台式机的芯片可以代用,但是没看到谁用,215-0674058代换我就试了哈结果是肯定的哈,必须可以代用,这不是为我们接纸了很多钱钱吗?最后上个图哈

网友A:
以后我也试试代换下

网友B:
我今天换了个215-0674058的开机暗屏,怎么回事,确保这个芯片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换了个215-0674058的开机暗屏,怎么回事,确保这个芯片是好的

原来的故障是1.3左右的电压,跳几下停止不动

网友C:
真的么?是上二代内存的机子么?

网友:
降低了成本,帮你加分

网友D:
学习了,下次我也试一下,0674034在很多机子上都用到。是不是0674034在其他品牌的机子上,也可以用0674058代用啊?

网友:
还有哪些可以啊!@

网友:
这个机器真心难修

网友:
这个还真没代换过哦! 以后一定试试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这下可以为大家节约了成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故障是1.3左右的电压,跳几下停止不动

你那是独为的吗?暗屏你看一下,背光开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么?是上二代内存的机子么?

是二代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下次我也试一下,0674034在很多机子上都用到。是不是0674034在其他品牌的机子上,也可以用0674058 ...

这个没有式过哟,只用了K40ASUS这个独显

网友:
下次知道了,  034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是独为的吗?暗屏你看一下,背光开工作条件

现在修好了,我换一个显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我也试试代换下

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