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

楼主(2016-01-18):
联想一体机c200卡logo,常见问题为usb短路,或者外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就是bios的问题,最后为南桥的问题,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网友(2016-03-10):
非常感谢,感谢分享

网友:
今天手头也来了一台  也是待机40电流 能触发 触发时候电流850 就是不亮  bios芯片也没波波  楼主给个思路啊  不过pl6电感电压才0.8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感觉好多朋友都是为了得分而回复,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硬件引起的,BIOS的可能性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