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服务器遇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6-01-18):
型号:联想30A8-A27NCN(thinkstation)
配置:有1个250G固态硬盘,2个2T的希捷硬盘.
客户的要求:不做阵列,只做普通机使用,安装WIN7 64位操作系统,系统要求安装在固态硬盘上.
故障现象:最开始的时候把固态硬盘平均分了两个,结果每个固态硬盘只剩下了2多G的使用空间;紧接着,我把固态硬盘分成了一个区,结果这个固态盘只剩下了7G,客户要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现求助于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
还有一点忘了跟大家说了,隐藏文件里面有个hiberfile.sys和pagefie.sys合计有200多个G,但是我在别的电脑里面安装同样的操作系统,这两个文件就没有那么大,究竟是怎么回事,求救!!!

网友:
一个250G的SSD还不够装系统吗

网友:
用dm分区试一试

网友:
是啊,DM用过了,分区之前都好好的,但是装完系统之后就会爆红,这真是怪了呢,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我用同样的操作系统同样的光盘安装在别的电脑上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硬盘模式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