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m11x r3不触发

楼主(2016-01-18):
接手一台戴尔外星人M11 X R3 待机0.01不触发,3V 5V正常, 板号LA-6961P。3V 5V正常的,不触发的话那就从EC的工作条件入手,找到EC 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然后去查开机按键,发现开机按键是通过JP2的第六脚相连接的 测量6脚0V,对地打阻止也不短路,于是追查到EC测量了EC那头也不短路,前面说了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啊,为什么没有3.3V的电压出来呢,难道是BIOS ??  二话不说刷EC BIOS,继续无果,难道是EC坏了?正好手里有个EC换上去,继续无果,怎么办????这个时候突然想到其实很多时候元器件本身未必一定要短路才表现出坏,很多时候不短路不代表没有问题,这个时候按照这条思路,慢慢追查JP2跟EC之间的连接元器件,运气太TM的好了跟JP2的第6脚相连的 D18拆掉之后3.3V出来了。OK。问题找到了, 外星人图标已经出现,搞定了!!!本人文采不行,技术也属于小白,希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为了方便广大同行,图纸跟BIOS都上传上来给大家享用!!! DELL AlienWare M11X - COMPAL LA-6961P PAP00 - REV

网友:
维修思路一套一套的,非常娴熟,加分鼓励!

网友:
能查到就是技术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开关没电压,秒杀啊。   外星人就是叼,就修过一台,当时要外设全部装上后才能显示,折腾死了

网友:
不太理解 量阻值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有时候按部就班的维修 也许是比较快速的方法

外星人也不过如此哦

网友:
被D18拉底了?D18这个二极管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多多风凉。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了,思路很清晰。加分

网友:
这个简单易懂,楼主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