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F1A55-M LX3 PLUS R2.0 REV1.00主板开机档11 04

楼主(2016-01-18):
  先上全图 可能不太清楚 图是度娘上找的

型号

问题是开机档11 04  插不插内存的一样

主板拿到手 插上电源 开机发现代码跑11 04插不插 内存的一样 量电压 内存供电1.5v正常 桥供电1.1v正常 总线1.2v正常 cpu供电1.1v正常 pci-e  A13 14脚0.4v正常 A11脚3.3v正常   心想既然电压 时钟 复位的电压的正常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于是直接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上去 在开机没想到还是一样 没什么变化 还是档11 04 正当我不知道怎么修时 无意间看见晶振边上有一颗电阻腐蚀了 当我用镊子碰了下 没想到居然碰掉了 心里顿时就有了希望 心想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用刀片将腐蚀的地方刮掉 由于不知道电阻多大就找了个1K的电阻换上 在开机 结果还是一样 量了下电阻的电压0v  0v应该是不正常 可能哪里还有问题 由于手上没有这个点位图就在论坛上找了下  也没找到 就问了饼哥 还好饼哥有 给了我一份1.1版本的 版本虽然不一样 不过内容大致一样 打开点位图找到这个电阻 发现电阻的电压正常应该是3.3v  找了下这个电阻相连的地方 没想到是连接到CLRTC电池排针的第二脚 量了下2脚的电压3.3v正常 既然CLRTC的第二脚的电压正常 而相连的电阻电压怎么会不正常呢 拿起万用表调成蜂鸣档 量了下CLRT第二脚到电阻是否有相连 结果就是万用表没有发出鸣声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断线  由于电阻腐蚀了 就在电阻的边上用刀片将板上的漆刮开看是否是这里断线了 没想到还真被我找到  找了根漆包线直接焊上 在次上电开机 我去 还是档11 04 尼玛 这什么状况 拿起万用表量了下电压 1.6v 我去这尼玛碰到鬼了吧  想了想 会不会是电阻装错了 拿起风枪直接拆掉  不装 在量了下电压3.3v正常 那可能是电阻拉低电压了 那就不装电阻直接上电开机试下 没想到还真的可以 正常开机显示 反复试了下 可以正常开机关机 装了个系统 声卡网卡也正常使用 既然可以那个电阻就不装了 到这里这块板总算是修复完毕    [fly] 没分了 加点分吧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fly]

77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3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借花献佛 希望饼哥不要怪我

网友A:
眼睛真好用    加分鼓励

网友B:
杰哥,把BIOS也上传了啊。

网友B:
这块板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睛真好用    加分鼓励

做维修的谁的眼睛会不好用

网友:
bios论坛多的是 我就没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杰哥,把BIOS也上传了啊。

BIOS论坛就有 我就没上传了

网友C:
维修学会观察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学会观察也很重要。

开始忘了检查了

网友:
看来要向杰哥学习了

网友B:
杰哥,你挖哪里的表皮挖出它断线了?

网友D:
高手这个板子烧CPU的多么。我怎么碰到两个了

网友E:
是那个电阻没装啊?SR11与SR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这个板子烧CPU的多么。我怎么碰到两个了

不知道 这个板我也没修几次 其它这种板倒是有会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那个电阻没装啊?SR11与SR12?

就SR11没装 SR12本来就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杰哥,你挖哪里的表皮挖出它断线了?

就电阻旁边

网友:
保险电阻?

网友:
不知道 不过我想应该不是保险电阻

网友:
sktocc# CPU插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啊

你什么板的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