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1换硬盘问题

楼主(2016-01-18):
ipadmini1换硬盘解id 换了两块都是itunses刷机时候卡在 等待ipad 不动 屏幕上有白苹果下边进度条不动 等了好长时间也不动拔下数据线后itunes报错9 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 小弟拜谢  以前ipad234换硬盘解id都没出现过 头一次换mini的就遇到问题了 郁闷

网友A:
ipad234用测试架 可以免拆硬盘的,是不是你拆的时候出了问题 或者是没装好,或者板子本身也有问题。

网友:
mini1的也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ad234用测试架 可以免拆硬盘的,是不是你拆的时候出了问题 或者是没装好,或者板子本身也有问题。

mini1的也可以免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1的也可以免拆吗?

暂时没见有免拆的测试架。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呢 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呢 扔一边了 没有思路了 硬盘应该换的的没问题 不行再试一次吧

网友:
感谢分享,实在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