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一个存储快怎样一起刷2个程序

楼主(2016-01-18):
AOC913sw的显示器要刷程序在坛里下载个程序里面2个程序不知如何一起刷进,程序块只有一个24C16,大家帮助下。后面是屏的型号。

网友:
24c应该就是你图上的这个8脚ic了,这个是存放用户数据的,另一个数据是写进主控里的,你要有工具才能写...比如rt809f

网友:
这个应该写在芯片里面啊!

网友:
程序存在  2120  里

网友:
24芯片的数据不用写  写另一个  24是存用户设置的数据的

网友:
还有一个是MCU的,,,。。

网友:
2120是分区的!!!

网友:
刷鞋程序一般是刷鞋MCU  24芯片是用户菜单设置的参数。

网友:
嗯,楼上说的对,24C是存储用户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