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60风扇开机狂转不停已修复——原因意料之外!

楼主(2016-01-18):
         今天接到一台DELL5460笔记本,客户报故障为开机黑屏,这个好修,一般是屏线没插好或屏坏,机子挺新的。版号见下图: 就算换屏客户也会换,拆机拔出屏线接口,用橡皮擦擦了几下,插入后屏幕显示正常,心想这钱挣得容易,于是乎,心情大好,装好机后交给客户,结果客户说风扇狂转,一直不停,太吵了。要我解决,这明明是两个故障嘛,这台机两个风扇,如果一直狂转,确实很吵的。对方是美女,也不好提加钱的事,在迅维网下载了图纸,看了看:

既然风扇转速由EC控制,那要么是EC的PWM模块故障,要么是EC程序有问题。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BIOS,如果不行再换EC。在网上下了10来个BIOS刷上,结果都不行,刷上后直接不触发了,只好去某宝买了两个,一个是EC的,一个是桥的,对方保证能亮机。一看大小,发出EC的2M的,桥是4M的,但是板子上的BIOS明明标明EC是4M,桥是2M的,差点搞错,估计是商家写错了。刷BIOS后一切0K,风扇轻轻的转,几乎听不到声音。

装机后开机放电影不仔细听都听不到风扇声音。至此,此机完美修复!最后奉献花钱买的BIOS与大家共享,希望能帮助到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

dell 5460 da0jw8图纸.rar

网友:
各位,桥的BIOS传不上来,今天只能传这么多图片,明天再奉上,谢谢大家加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还好今天还可以加分。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器的刷了BIOS都有这个问题,需要更改BIOS程序才行

网友C:
最后两分羡给楼主,我最喜欢帮美女修机了一边吹牛一边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两分羡给楼主,我最喜欢帮美女修机了一边吹牛一边修

我也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机器的刷了BIOS都有这个问题,需要更改BIOS程序才行

碰到好多机子,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还好今天还可以加分。

不客气,应该的

网友:
我没遇到过,遇到也试试

网友:
为什么看你们修板这么轻松就判断问题了  看来的笔记本还的多多学习

网友:
原因应该是意料之内吧。。。。

网友:
楼主应该写下芯片组型号,后期BIOS引起的问题应该很多

网友:
很有钱啊,一次性下10个BIOS
都刷了?

网友:
赞赞赞赞赞赞

yankuo -2 严管版块,请勿灌水

网友:
写的不错 已加分

网友:
楼主原来的BIOS应该是ME模块坏了。

网友:
土豪 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D:
吹个BIOS还有贴锡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想请问个问题, 如果刷了BIOS还不好, 是不是就干EC?

网友:
完成昨天的BIOS上传工作。谢谢大家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吹个BIOS还有贴锡纸?

机子比较高端也很新。所以修理的痕迹尽量降低。一般的电脑我也不贴纸

网友:
楼主的无私奉献,给你点赞

网友:
思路清晰,DELL 的机器一般BIOS不易出错。

网友:
典型故障,坚持不懈

网友:
把BIOS换错也能亮机

网友:
这还意料之外!!!!风扇光转不用看图纸直接先刷BIOS

网友:
现在BIOS出问题多啊

网友:
碰到美女 ,我也不好意思给人家要高价。共性。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先收藏了

网友:
是不是刷ME 可以解决此故障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问题真多

网友:
这问题格我手里得修一年

网友:
这原因应该是意料之内的啊。怎么风扇狂转,刷BIOS成了意料之外的事了?

网友:
因为是迅维的学员,风扇狂转,刷个BIOS好了  都是精华么???

网友:
要是会合成 bios 把me文件替换就行了

网友:
早知道,把钱给我,我给你合个bios

网友:
现在 新机子 BIOS 问题太多了

网友:
楼主这钱挣的挺容易啊

网友:
在美女面前,就是特别的有动力,啥都能搞定。

网友:
bios的me模块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般都是换了pch之后 风扇狂转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
论坛下载假BIOS 太多了,我的分就这样被扣完的。一个机器,下载五六个BIOS 都不行,X宝买,刷了就行。不是说论坛不好,是上传者,好多为了分,不管BIOS文件的好坏,就往上传。

网友:
买BIOS多少钱?增加成本了有没有让客户加钱,

网友:
DELL的机器只要能点。一般都是从官网一BIOS刷就好了。。何须浪费钱呢。。。。。。

网友:
我遇到笔记本BIOS的问题不多,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下了。

网友:
现在的BIOS坏的太多了,况且BIOS有了问题并不是开不开机,而是出现别的问题

网友:
DELL的官网就有原始BIOS,分离出来就能用,根本不用花钱买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多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希望天天有这样的客户

网友:
好,图文并茂,楼主以后多多发帖啊

网友:
楼主这种分享精神值得我学习啊

网友:
美女怎么了 美女不是人啊 这样就应该收他钱 我们这行是那时间在赚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和资料。

网友:
有的机器时亮时不亮 有刷BIOS好了的!!! 现在的BIOS程序有毛病 会造成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