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要流畅运行3d max,要什么显卡

楼主(2016-01-18):
笔记本要流畅运行3d max,要什么显卡。做图文设计。室内装潢设计的。

网友A:
换台式机吧,本子跑这些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台式机吧,本子跑这些很吃力...

要带着走啊。价格贵点,没事,不知道要什么显卡,。能够得上

网友B:
这要看你装什么版本?最吃硬件的还是渲染,这要看你的标准了,当然了独显GTX970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装什么版本?最吃硬件的还是渲染,这要看你的标准了,当然了独显GTX970肯定好

笔记本你总不能外挂显卡吧,所以这个没多大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装什么版本?最吃硬件的还是渲染,这要看你的标准了,当然了独显GTX970肯定好

不开渲染,笔记本950个够

网友:
960M以上加固态硬盘轻松应对

网友:
独显并用N卡,A卡容易坏,CPU,内存也要配置高啊

网友:
笔记本带GTX970M独显,现今比较好的了,

网友:
其实850也够用了

网友:
台式机好使点。

网友:
这个应该问问度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