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gx50k开不了机。。。

楼主(2016-01-18):
我是小白,求各位给我点维修思路,或者给我一点关于这款电脑的
资料。。。充电的时候电源处发热。。。
开不了机

网友:
首先你要简单测下主板的情况 明白最基本的上电原理 要是客户就建议送修吧!

网友:
么么插电看电流啊,看多少电流是否短路

网友:
测下哪部分电路有问题,把坏了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