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CPU电路短路摘掉CPU电压正常后面是NEC大电容

楼主(2016-01-18):
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是NEC 0E687大电容出问题了   这个电容会短路吗  晕了    要不要换掉啊   换的话用用什么型号的电容换  还是其他的问题

现在是插上适配器输入电压就降到1.2VCPU发热  摘掉CPU  电压立马就正常19V了  晕

网友:
你的现象不见得是NEC电容的问题  要是怀疑可以用 6个 330 电容替换下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职业做维修的吧?感觉像是来探口风的

网友(2017-09-12):
一看就不是做维修的,,问题问的很业余

网友:
给你四个330的电容估计也换不上。。。。。。。。。

网友:
我一般都是6个330的电容加起就可以搞定

网友:
什么情况,这不是去年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