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P67上电后反复上电掉电有时又没有复位

楼主(2016-01-18):
P8P67上电后,没有复位,或者跑一下码掉电,掉电后又自动上电,跑一下码又

掉电,如此反复。换了PRN100后,修复了。

网友:
过程也不说一下      太懒了吧

网友A:
请问PRN100是干什么用的?什么信号呢?

网友:
楼主懒我来解析下    PRN100排阻   是CPU VRMPG  信号的上拉排阻   电源管理芯片产生高电平VRMPG  通过3.3V排阻上拉  送到桥产生时钟和复位    排阻不良或虚焊   导致桥的ICH  SYS PG电压不正常  掉电循环      很简单的案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ASUS的822坏是老通病了,我发这个贴,只是让修到这个主板,有这个问题时,可以直接秒杀,节省查图纸的时间。毕竟现在修台式主板,收费太低了,花太多时间不划算。我修ASUS主板时,不熟悉的主板,都是习惯上论坛上搜一下。纯属本懒人的习惯,大家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PRN100是干什么用的?什么信号呢?

是CPU VRMPG  信号的上拉排阻

网友:
是排阻 断路

网友B:
樓主 能提供一下點位圖..  謝謝  我也需到一個問題...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可以遇到可以借图秒杀

网友:
樓主 能跟你要 這個 BIOS~~~嗎...

网友:
VRMPWRGD信号上拉电阻不良 导致有时出 有时不出 。修无复位这信号故障多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樓主 能提供一下點位圖..  謝謝  我也需到一個問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407-1-1.html
是参考这个图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407-1-1.html
是参考这个图修的

樓主你有 copy這個 bios嗎?   因為我遇到有時無法 調定bios.

网友:
老大。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有 copy這個 bios嗎?   因為我遇到有時無法 調定bios.

官网上有得下呀,主板修好的当天已经拿走了

网友:
估计是822吧。。有个原图就好了

网友D:
你们都试不试拆下来的822到底是不是坏的。我怀疑都是开焊。

网友:
维修思路呢??维修历程呢。这样简单说,么有意义啊

网友:
請問什麼是prn 100?

网友:
难道又是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试不试拆下来的822到底是不是坏的。我怀疑都是开焊。

你有这个想法,只能说你还没有见识过822的诡异

网友:
楼主说得有点简单,不过以后碰到这个问题可以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