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好第一块板

楼主(2016-01-18):
]我是小白,大神勿喷。
板子是翔升G41,到手时发现32.768晶振被换过了,其它的没有动过.
测量各大供电和USB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待机条件也正常.
测量 IO供电5V正常,开机针5V正常,短接开关针,IO8712F-S  75脚有高低高跳变,但72脚发给南桥的PWRBTN#一直是4.5V没有跳变,且这个电压应该是3V,认为IO坏。
第一次拆IO,把第75脚的焊盘给拆掉了,认为没事,直接把IO焊上了,结 果焊好后,诊断卡卡D0.换了几根内存条都不行。
上迅维网搜索,有个贴子说卡D0是IO的问题,想起来75脚没焊接,跑线找到75脚连接的零件,直接飞钱。

跑码亮机。

买了主板维修不是事,修好的第一块板子,庆祝一下。没有多少经验,不要扣分。

补充内容 (2016-1-19 22:23):
不好意思,是65脚焊盘掉了,引起卡d0

网友:
支持楼主,按部就班,修好了主板,关键是修好瞬间的成就感,是难以言表的。有过同感!

网友:
比我厉害,我只会三板斧,都懂的,还有一个公共点短路的烧鸡大法呵呵

网友:
很不错,维修思路清晰。加分,希望多发类似的帖子,看到就会给你加分

网友:
修得第一块板   还是个二修    不错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好厉害  恭喜恭喜~

网友:
75脚在这里没有焊接相当于这个引脚断开了与开机针的连接。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应该学的非常不错的

网友A:
75脚连接的是pwrbtsw就是开关针,焊盘掉了就是断线了,你是怎么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脚连接的是pwrbtsw就是开关针,焊盘掉了就是断线了,你是怎么触发的

可以强制短接绿黑线开机

网友:
我也是刚初学 同感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脚连接的是pwrbtsw就是开关针,焊盘掉了就是断线了,你是怎么触发的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6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强制短接绿黑线开机

短接绿线强制加电南桥都没有唤醒,别说跑码了连复位都没有

网友:
楼主修得还不错,【迅维】出的主板书我也买了,不错的教材

网友:
哈哈。。。学知识了

网友:
修好了,加油鼓励一下

网友:
修好第一块就会有第二块,加油努力

网友:
书我也买了  也是菜鸟  修好3块板

网友:
恭喜 、自学也学得不错啊、

网友:
小白 修的 一首 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