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没有那么可怕

楼主(2016-01-18):
系统有了问题,如果安装的软件很多,重装系统就比较恐怖。实际上只要做好两点就很容易了。1.事先安装乾坤大挪移,将桌面及其它重要部分移到C盘外的分区上,重装后再安装乾坤大挪移直接恢复桌面;2.在程序卸载对话框中将所有已安装软件截图保存,重装后按照截图依次安装好所有软件。至于系统和软件的详细设置就慢慢来了,反正不急。

网友:
有的电脑移半天呢,比装更慢

网友A:
GHOST的年代装机也就20分钟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HOST的年代装机也就20分钟的事。

自己的电脑需要安装大量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电脑需要安装大量软件的。

嗯,这倒是的。

网友:
直接GHOST  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电脑需要安装大量软件的。

既然是自己的电脑,又怕重装系统 ,那还不如一段时间就备份一下系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自己的电脑,又怕重装系统 ,那还不如一段时间就备份一下系统呢

OK,我现在就备份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K,我现在就备份一个。

最新的第六代主板,迟迟没有露面,还不知道怎么做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第六代主板,迟迟没有露面,还不知道怎么做系统。

第六代skylake CPU已经在15年8月发布。14纳米制程;同时支持DDR3L和DDR4-SDRAM两种内存规格;接口变更为LGA1151,搭配Intel的100系列芯片组。主板还没有上市吗?这种主板装系统有特别之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六代skylake CPU已经在15年8月发布。14纳米制程;同时支持DDR3L和DDR4-SDRAM两种内存规格;接口变更为L ...

台板的没有实践过,笔记本的不好装。

网友:
如果有绑定机器码的文件呢?重装后影响吗?

网友:
多准备几台电脑就行啦。多年的实际经验用此法后电脑的问题百病全消:1 用BOOTSTAR或者类似软件把一个电脑分成最多15台电脑。是十五个C:盘。开机选择,。对任何一个C盘格式化对其它C盘无任何影响。记得做好软件的硬盘分区引导记录MBR的备份2 自己做ghost压缩包。就费一回事。linux系统用再生龙压缩。配置要求。现在用的80G硬盘 1G内存 amd3000+ cpu.每个分区根据自己的硬盘大小来确定。现在分的是6个C盘8G。剩余的留作公共交换区。这么多台电脑,随你怎样安排。装任何系统。前几天折腾几台旧无线路由器。发现路由器无法更改设置。后来切换到一个linux centos 秒级打开。有时候WINDOWS的问题用LINUX系统操作可以排除许多疑问。起码病毒木马就不起作用了。现在的互联网软件有多少没有木马后门。靠自己想办法花最少的钱解决最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