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E40显卡加焊后不亮

楼主(2016-01-18):
今天修了个E40显卡加焊后不亮,之前客户拿来的时候,已经修过了,焊油比较明显。客户自己也说了之前修过,现在不行了,那过来的E40的机子都知道带黑胶的,修起来比较麻烦!加焊了一下,结果不亮了,(之前拿来的时候是花屏。外接正常),当时就想大事不妙!
没办法,既然不亮了只能死马当作马医,在加焊一次,,结果还是一样!!!!!!
无奈啊,只能给客户说这种只能换新,需要等2-3天,,漫长的等待快递小哥今天终于给送了来了,以前都是师傅搞E4O自己一次没弄过,心里没底!!!

请问大神吗,,这个E4O取胶这么去,能给个BGA曲线吗??,,有朋友说最后阶段用245一直延长时间,等待融合后,去芯片,此招式已经使用,完全不动!!
这芯片太顽强了,搞不动它了。(怕它掉电,没敢暴力强拆)

希望大家给点帮助!!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轻易拆,很容易掉点的,bga要用1档吧,温度250推移下看看,差不多就用力去下,我见师傅就这样拆的,下面是黑胶是吧?

网友:
论坛上有大神说反复加热冷却几次再取就不得掉点,你可以找帖子看看,试一下。

网友:
黑胶的取芯片 需要技巧
要是没动过要小心

取法和曲线 论坛就有

网友:
BGA设备要好,那种温度不匀的BGA不要去惹这个机子.

网友:
温度到150停机 从头开180停 200停 再开然后看锡珠融了再等15秒左右  不能一次性去取BGA  要用锡纸把显存盖好 我从开始做t60t61都这么做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感谢

网友:
这个一般先动旁边那两个显存,但是如果黑胶实在顽固,运气又不是太好,那就真的没折!

网友:
温度控好不是问题,黑交好整的,

网友:
黑胶加焊一般加不好 最好重直球,或换显卡

网友:
你平时拆的曲线在哪里能完全化掉  这个延长一点 只能暴力敲掉   别手抖

网友A:
搜下论坛帖子吧、前几天就有一个帖子说过反复加热、使胶没粘性、成功率会增加

网友:
楼主是BGA是什么牌子的啊?卓毛的就算了,拆一个挂一个,一定要三温区的BGA才好取,温度曲线可以适当补偿5度,重复曲线2次以上再拆,一定要等到锡化透了在翘四个角,轻轻的要准,

网友B:
一直二档无铅档 看铅融化后等待1分钟左右 刀片撬。。掉点很少,基本四角的漆会掉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二档无铅档 看铅融化后等待1分钟左右 刀片撬。。掉点很少,基本四角的漆会掉不少。。。

请问你的意思是用手术刀去撬四脚的黑胶吗?,用刀片之间划掉黑胶吗??不是非常明白这么撬
我都是用的镊子

网友:
E40如果是别人没动过的,最好不要加焊,拿下来重植,而且还要给客户或者同行报风险。

网友:
黑胶不容易拆

网友:
BGA温度可以调高点啊,最后一段时间调长点,用镊子用点力

网友C:
取这显卡一般还是看运气

网友:
没事的,,等锡熔了,就拆,注意力度就可以了

网友:
黑胶有哪么难吗!!很简单啊,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行,论坛上有的。最好是迅维的360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搜下论坛帖子吧、前几天就有一个帖子说过反复加热、使胶没粘性、成功率会增加

反复加热后重新置球后芯片还能不能用了??
不能用那就只能购买新的显卡放上去

网友:
换班吧  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复加热后重新置球后芯片还能不能用了??
不能用那就只能购买新的显卡放上去

好像温度只是到240左右就关应该芯片没问题吧、我也没试过、只是记得论坛有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这显卡一般还是看运气

维修  是不是也看运气       换主板也有风险

网友:
E40还是比软容易搞的,只有四个角有黑胶,温度高一点点,时间长一点点就可以,不要紧张慢慢来

网友(2016-02-20):
是啊这个显卡好难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