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 掉电求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6-01-18):
手上接有台X550CC集显主板 2.0  一开0.5-0.6就掉电     测的主板所以电杆都有电压就集显电压没有    CPU供电芯片是rt8885a    我在论坛下载bios刷了好几个还是老样子掉电    后又把南桥焊了下      这机器会不会有那个供电芯片PG没出来就掉电的     求点思路

网友A:
若你怀疑PG就查下

ASUS掉电中可以查下FORCE-OFF#    图纸点位可以找个参考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你怀疑PG就查下

ASUS掉电中可以查下FORCE-OFF#    图纸点位可以找个参考 祝你好运

修好了    断线

网友B:
进水了吧,华硕还真不好修点位图都不好找了

网友C:
你不加焊CPU供电芯片跑去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了吧,华硕还真不好修点位图都不好找了

修好了     应该是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加焊CPU供电芯片跑去干南桥?

我把CPU供电芯片干爆  就完了

网友:
是哪里断线呢,

网友:
这个机我试过焊显卡好的,也有搞排阻好的。,有些人是搞板载内存好的。

网友(2016-03-03):
掉电了,5V也没有了求思路

网友:
华硕的进水就氧化主板,没一点防水措施,真郁闷

网友:
有图纸没

网友:
是哪里断线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还是是bios的问题